请教个星际战机的问题·······

楼主(2011-07-26):
我推油门扔出去后直接一个前空翻后摔下来,不是后空翻,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图在这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 ... ghlight=&page=1

网友A:
加上核动力或者反物质动力就能飞了,这机是电影里幻想的,你要改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核动力或者反物质动力就能飞了,这机是电影里幻想的,你要改动的啊

网友:
1、重心不对   2、拉力线不对

网友:
肯定是重心

网友:
大概就是重心没有调好

网友:
不错做成涵道就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