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见奇怪的事

楼主(2011-07-26):
第一块电池正常飞完,   飞第二块的时候   在3米高突然没动力,   落地后推油门又能正常飞  ,  飞后面几块电池都没有出现这个现象了 。麻烦有经验的模友告知会是什么问题呢 ?

网友:
 可能电池不行了

网友A:
  不知是否2.4G失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否2.4G失控

失个坛子控
不是电调保护就是那组电池放电能力不行了

网友:
电调保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能性有

网友:
**,今天第三块电,飞着飞着就死了个舵机!不知道为什么?更奇怪!

网友:
像是电调过热保护吧,夏季尤其容易出现。

网友:
不明真相,围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失个坛子控
不是电调保护就是那组电池放电能力不行了

  大家都是猜的

网友:
以前我经常这样,后来发现99%都是虚焊,包括电调出线虚焊、香蕉插虚焊、电池接头虚焊、马达香蕉插虚焊。若不是对自己焊接水平100%放心,建议拆开热缩管检查。

网友:
会不会你那块电的接头松,或氧化啊?

网友:
没图只能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