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车制内外螺纹

楼主(2011-07-26):
书看了几遍没看懂什么意思
我的问题是
1 我有一个28M的内孔 已经车好(45钢) 现在需要车螺距为0.5的60度内螺纹 问我需要进刀多少?有没有公式
2 车一个上面配套的外螺纹(58铜) 我需要先车一个多大的外径 同样进到多少?
3 内螺纹是不是刀要高点?大概高多少?

网友A:
不懂。看楼下解释。。数控车车螺纹。貌似都是对中心对刀的。也很漂亮

网友B:
60度螺纹是等腰三角形,这个你可以算一下,初中数学。具体就不说了

网友C:
一般1MM螺距以下的螺纹,螺纹深度只要进一个螺距的量就可以(直径),也就是你28有孔,进刀到28.5就可,你这个螺纹就是M28.5*0.5.配套外螺纹查也是M28.5*0.5,外径负0.05到0.08,就可以了.内外螺纹刀都要对好中心,不能高也不能低,否则都不好.

网友:
我车外螺纹喜欢把刀装高0.2MM

网友D:
进刀量=牙型高度=0.54X螺距

楼主:
上面已经有两种答 案了

楼主:
初中的数学已经不记得了 给个常数吧

网友E:
查手册,一般小螺纹一个牙高分3、4次车出,前2刀深一点,后面浅一点,挑丝前底径查手册,有不同的精度等级。大螺纹要复杂点,慢慢搞就知道了!

楼主:
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