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A有没有电调?

楼主(2011-07-26):
我家的九鹰260A,新买回来时挺好的。由于舵机问题返厂维修。回来后就特别费电。新电池只能飞4分钟,但是几天后就只能飞1分钟了。开始怀疑电机费电,后来经咨询,有朋友说和电机没关系,可能是电路板的问题。我不知道260A的电路板上都集成了什么东西,好像又舵机和接收机,有电调吗?为什么会费电呢?一度也怀疑是我电池使用不当。因为电池用的时间不长,现在已经充不进电了,每次充电几分钟,充满的指示灯就灭了,飞也就不到一分钟。7块电池都差不多。可是昨天我偶然用九鹰312A双桨试了一下电池,可以飞很久(由于312A和260jAde电池后面一个是单槽,一个是双槽,不改造不能通用,所以一直也没想过试一下,昨天把电池后面的突起条用刀子切掉了,就可以插在312A上了)。所以我怀疑根本就是260A电池没用完电,所以充电时间也很短就充满了。可是飞机飞1分钟确实飞不起来了。有高手能帮我分析一下吗?如果真是电路板的问题我就换一块(怀疑返厂后用修理过的旧板充数,所以不好用)。

楼主:
没有人知道原因 吗?现在守着一台机子7块电池确没法玩,郁闷呀。我想这小家伙上面无非是两个电机和电路板用电,电机我用手试过,转的很轻松,齿轮也没坏,那么是不是就是电路板的问题呀,虽然电路板有点贵,但是只要确定是它坏了,我就肯定会换掉。总好过买个新的吧。

网友:
看螺旋浆顺滑吧!

网友:
没电调怎么控制油门?当然有,是有刷电调

网友:
有电调,集成在主板上。

先检查是否有严重双桨,这可能损失动力。

充电后量一下电压,如果高于4.2,那充电机有问题,可能已经造成电池损坏,如果远远低于4.2,那就是没冲进去电。

飞行后检查电压,如果低于3.7,那以后要注意,低于3.7过放,必然导致电池早衰。
如果远高于3.7飞机就不能飞了,那检查飞机机械部分,看是否阻力过大。

我就能想到这些,不知道能否帮上你。

楼主:
换机子可以飞很久,已证明电池没问题,就是机子的毛病,由于有一次飞行时掉进了水里,怀疑是电机有问题了定了个新的还没到,等换上后再给大家个结果,谢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今天定的主电机到了,换上试了试,一切OK,看来就是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