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相位交错法换向要优于过零检测法

楼主(2011-07-26):
采用相位交错法进行换相 具体描述在这里:http://code.google.com/p/build-brushless-motor-control-board/

不知说的是否合理,如果有不对之处希望大家给予指正。

经实际测试显示采用相位交错法工作正常。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视频: 松手即转,采用相位交错法启动电机超级稳定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4NjYyNDI0.html

视频中的启动电流为500mA左右. 实测启动电流最小仅仅 0.1A 就可正常启动,不过目前是空载,加上桨后电流应会有所加大的。

网友:
只有一个问题,这个在高速情况下,需要单片机很高的速度,另外,受单片机速度影响,你这个永远是滞后控制,

网友:
高深,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会这样。。。但是不要忘了交叉点位置的判断是人为可控的。
具体点说就是 交叉点的值设为 0 时 为 A 点,如果想要超前A点补偿延时可设为 0+X 值,要后移则 为 0-X值。 X 值可根据转速不同动态调整。 所以 换向点想要超前还是想后移是随意可控的。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单片机的速度,ADC 的速度是200K 实测7000转时 换向频率为4K, 以7000RPM 的测试误差大致为 60度×4/200 才1.2度,加入超前量 X值即可补偿。

正在准备做高速带负载测试.....视频稍后上传。

网友:
好思路!好想法!学习!

网友:
支持一下,期待更新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X点是任意移动.那和过零检测的优势已经不大了.另外,在变量环境中,做超前检测的话,需要很高的算法才可以,

网友:
不错的想法,不过这样将一个反电动势采集变成两个,在有些电机中,会受到非换向相续流,换向相续流状态也有可能影响检测

楼主:
现在正反启动很流畅,因此在转动过程中可随意转向,与有刷电机控制转向的效果差不多,所以主机控制指令可设置在【-127,127】之间就可控制正反转向及速度,不知这种控制有意义吗 ?
哪些场合会需要动态调整转向呢 ?

网友:
奥,路过看看不说话,,,

网友(2011-08-25):
挺好的思路,配合合适的硬件电路,对于低KV电机应该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B(2013-03-14):
引用 楼主:
现在正反启动很流畅,因此在转动过程中可随意转向,与有刷电机控制转向的效果差不多,所以主机控制指令可设 ...

有意义 比如无刷舵机

网友(2013-04-26):
引用 网友B:
有意义 比如无刷舵机

这种方法我怎么没有理解呢?按照他给出的电路,他测的是两相之间的线电压差,可是实际上线电压差的零点并不是换向点啊,而线间反电动势的过零点才是正确的换向点。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
这个链接中所给的原理中,为什么线电压差的零点就是无刷直流电机的换向点啊?好像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