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给莪这个菜鸟解释下双接收机啥意思

楼主(2011-07-26):
一个接收机就够了,我的飞机4通道的莪。。。。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说的是双向接收吧

楼主:
不是,就是什么双接收机并联什么的。。。。。说信号好

网友:
LZ是在想买天7吧?双接收就是指配两个接收机

网友:
标题

楼主说的是不是JR的卫星接收?一个主接收机上连一个小接收机,那个小的是副接收

楼主:
天6也有两个接收机的。。。。。。。。

网友:
一般飞用一个接收机就够了。
带卫星的接收机安装时让两个接收机的天线成垂直状态,相当于X轴和Y轴都能接受到信号,跟双天线接收机使两条天线成90°状态是一个道理。

楼主:
wtfx6-a 的接收机带卫星么?

网友:
估计是想连接上卫星飞到米国去撞世贸大厦的主。

网友:
并联接收貌似是TOC什么的大型机用来增加可靠性什么的用的技术,很久没研究这些东西了,DD们继续

网友:
个人观点,双接收机是为了方便JJ多的鸟们玩机方便的,如想飞2种机型,不用来回倒接收机~~

不知对不对,请LX斧正~~

网友:
TOC的双接收机是为了减少失控可能性,一般都有分电盘,比如powerbox,smartfly之类的,都可以链接双接收机

网友:
双接收机一般用在大型飞机上,不过这都是早期航模使用的。当时没有分店盘,靠接收机里面的导体传输电流,当舵机过于多的时候,接收机无法承受大电流而被烧坏。所以当时的解决办法是采用双接收的方案。本人在几年前刚刚飞TOC的时候尝试过,JR 9X2 10DS X2。
拿一架100cc的TOC来举例,早期副翼需要4个舵机、升降4个、方向2个、油门一个,算下来一共11个舵机,这些舵机如果全部插进一个接收机里面,电流会很大,况且早期还没有那么多通道的接收机。
航模爱好者们便采用两个接收机的方式来减轻单个接收机的负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比如1号接收机负责左副翼、左升降、油门的舵机,另外一个接收机则负责剩下的通道,这样每个接收机最多就是插上6个舵机,完全可以承受相应的电流。重要的是,这两个接收机必须是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产品。
现在有了分电盘等先进的设备,双接收机已经很罕见了。而且现在的正品接收机都能承受一定的大电流,现在100cc的飞机都可以直接插进接收机,一组电源供电即可。而100cc以上则还是要选择分电盘了。
分电盘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电源直接给舵机供电而不通过接收机,当然,分电盘还有增强信号、双电源接入等更多的功能。安全性有很大的提高和保障。

网友:
一个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