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F3A 好飞,还是ME 109 好飞

楼主(2011-07-26):
在网上看到 白板 EPO 的F3A ,和ME 109 价格都是 95 ,准备入手一个,那一个好飞?请飞过的兄弟说说看。

楼主:
觉得ME109 要好看些

网友:
F109头轻,一定要注意,我当时加了10块钱的配重都不好使

F3a没飞过,好像也是头轻

网友:
还是贵一些的下单好飞

网友:
F3A好飞,109没飞过,估计也好飞。重心找好就行了。

网友:
调好了就好飞
适合有一定经验的人
我的是me109
炸了 有入两架

网友:
bf109没飞过,F3A我改造安装好后感觉没有大家常说的头轻的问题。

网友:
等我下个月搬家后把109装起来告诉你哈。
飞95机有点上瘾了。。之前飞了个f3a。。觉的还不错。今天又拍了架109。。
叫我猜的话应该是109
毕竟带倾角的。。翼型好像也是平凸。。。应该比较容易飞低速
f3a飞低速那个紧张。。稍不注意就失速

网友:
两个都好飞

楼主:
飞固定翼,压力比直升机,小多了。还是找个好看的飞吧。

网友:
两个都不适合新手,关于头轻的问题,其实是原机设计带有整流罩的,而很多人都没有配置上去。F3A是中单翼,不需要上反角,而109是下单翼,必须有上反角,硬要说哪个好飞的话,只能说中单翼肯定比下单翼飞起来平稳。
另外上手这两款机子,各舵面给量都要调小,大概在满舵下舵面错起5MM为宜,这样机子就比较听话了。

网友:
学习了,有意95元机

网友:
同比的话,F3A比109稳定性好,操控性好。由于翼型不同,升阻比也小,所以低速性差。

楼主:
楼上的,是那个的低速性差?

网友:
F3A也好看

我也是在启迪买的F3A!!还买了一架AT-6,只装了F3A,AT-6还一直放着没装。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是怎么涂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是怎么涂装的?
写真膜啊~

网友:
我刚刚买了架ME109哈哈

网友:
小电动F3A里 其实成都航箭的F3A最好飞  电装也很好配

网友A:
现在109有货了?原来一直等不到货,就入了F3A,现在有了的话,就再入架109去

网友B:
at6 比这个2个好飞 109我飞了 必须在里面塞2个1300的电池才能压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