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天地飞公司的人进来帮帮我,天7控 问题

楼主(2011-07-26):
手头有多套新版2.4G天7控。其中2个接收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天线最后一小段没有了。导致遥控距离不足100米就失控。

请问,这个天线不可以用相同长度的普通导线代替吗?因为网上看到要12元一根啊。

网友A:
常见的2.4G天线有3种:
1:一段特定长度细普通导线。(成本最低,天线安装位置无法调整。效果最差)
2:细同轴电缆末端剥皮露出定长度馈线。(成本中等,馈线有一定长度,天线安装位置非常方便调整。效果中等)
3:细同轴电缆末端剥皮露出定长度馈线,根部有铜套。(成本最高,馈线有一定长度,天线安装位置非常方便调整。效果最好)
根据不同需要,楼主可自己修复以节省时间。

网友B:
这个线能拆能换吗????????????、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能拆能换吗????????????、求解

动手能力强就没问题。

网友:
呵呵!最好不要乱用哦!
还是用原厂的配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2.4G天线有3种:
1:一段特定长度细普通导线。(成本最低,天线安装位置无法调整。效果最差)
2:细同轴电缆末端剥皮露出定长度馈线。(成本中等,馈线有一定长度,天线安装位置非常方便调整。效果中等)
3 ...

谢谢这位朋友的详细解答,我想天地飞公司的人也估计只能这样解答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有多套新版2.4G天7控。其中2个接收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天线最后一小段没有了。导致遥控距离不足100米就失控。
请问,这个天线不可以用相同长度的普通导线代替吗?因为网上看到要12元一根啊。

您好:
           为了不影响使用效果,建议购买一根同型号的原厂天线更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