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胶块与负重轮

楼主(2011-07-26):
潜水看了很多旧帖子,发现这里都没见各位师兄使用履带胶块。
我觉得还不错,不损外观,防磨又防滑。尤其是对使用塑料履带的师兄,
不是好处多于坏处吗?

另外,为了准备改装也看了无数帖子,目前陆续搜集材料中,
但还是对负重轮的拆卸一知半解,HL是加了胶水粘死的,用美工刀硬拆下来,
加了轴承后是否再粘死它?请各位师兄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错,就这么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这么改吧

履带胶块打算用脚车内胎DIY,已经有例子了,据说防滑防磨的效果不错!
负重轮整组和避震器打算全改为螺丝,以后就方便随时拆下和调整了。

楼主:
呵呵……刚去脚车店向老板要了条破内胎回来。看了下,厚度刚好,有1MM左右。

网友B:
拆得下,装上去就蛋疼了。轮会变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得下,装上去就蛋疼了。轮会变歪

啊!我就怀疑,师兄有何办法吗?
我也重复看了好几次,负重轮最晕……

网友B:
如果你看了很多帖子,应该知道,没几个人改装M41的塑料路轮,掰下来的都不成样子。我是没有M41的,你看看别的师兄怎么做吧。能不拆就不拆吧,不然就换金属路轮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看了很多帖子,应该知道,没几个人改装M41的塑料路轮,掰下来的都不成样子。我是没有M41的,你看看别的师兄怎么做吧。能不拆就不拆吧,不然就换金属路轮好一些

唉……我现在才明白,难怪这么少人玩M41……
看来我得好好三思了,谢谢381师兄的好意劝告。
那么除了路轮之外,其他改为螺丝应该可行吧?
我想……若能减低路轮组和避震的摇晃就尽量改善。

楼主:
那位师兄有用过履带胶块?可否出来说下……

网友:
可以把装饰作用的螺丝全切掉,然后用2mm螺丝螺母固定两片负重轮,效果应该也还可以的。

楼主:
谢谢n师兄的建议!这样相信能把摇晃度减至最低了,保留您的方法起来了。
由于还是新人,又没有啥工具,只能一部分一部分的慢慢来改装了……

楼主:
有哪位师兄改过M41的?出来交流下吧……

网友:
M41好像没什么改件吧,不如虎1的改件多

楼主:
是啊,我看了很多旧帖。都是改装虎式的……

网友:
想改m41上台湾的rctw,对岸玩m41的多

楼主:
对岸的M41改装帖也没多少,不过也有找到值得参考的帖子。
M41的确是不好改,悬挂的构造完全不一样……

网友:
m41悬挂改了也没用,本身设计就有问题。有时候有障碍,第一接触受力的竟然是连接车体和轮子的那根杆

楼主:
明白了……看来M41只能略为小改,尽量减低陆轮的摇晃而已。

楼主:
正式为M41防尘罩和履带胶块折腾……希望能耐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