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需要买什么

楼主(2011-07-26):
套机和控除外 还应该有
充电器
电池
还要什么 ?

网友A:
工具,1.5,2.0,2.5.3.0螺丝刀,套筒,还有易损件,大桨,大齿,主,横,尾三轴,LX继续

楼主:
 3Q 很详细

网友B:
3.0内六角不需要……需要2把1.5内六角

网友C:
还需要大把的钱

网友:
还需要必须的改装件,比如外丝横轴,那么久还要套筒两把

网友D:
工具和易损件都要准备充足。要不然炸机后,就没得飞的了

网友E:
工具、控、接收、充电器、电池和备用零件。
T插和香蕉插,这个飞越套件里没有。

网友D:
看来楼主有点急于求成啊。这样不容易购买到自己逞心如意的机机。而且调机,设定什么的会把你给搞蒙。还有就是装好后疯狂的炸机

网友F:
还有最重要的1样~蚊怕水。。。。这2天在花园飞被蚊钉了40几发

网友G:
貌似还差个模拟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