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和3S飞起来差别很大么?

楼主(2011-07-26):
 是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网友:
我试过在6S情况下将油门曲线设到25%的时候都可以悬停。

网友:
不过6S电机主要体现在扭力上,在高负荷的情况下不怎么掉转。

网友:
楼主你预算又不够,先把陀螺仪和舵机升级好了再来升级动力吧

网友:
就是哈 楼上说得很对,电子设备最关键的就是陀螺仪,再就是尾舵机。

楼主:
  呵呵 谢谢 是啊钱不够 先弄3S吧

网友:
前天见到6S的450切3D刚翻两下吧一个尾桨夹色出来了,还好他技术好熄火降落了。

网友:
3S的电机和6S的电机KV值是不一样的,匹配好的话,两者的转速可以一样,扭力也可能一样,用6S的好处主要是电流小,电机、电调、电池发热小,最能保护电池。两者不能简单比较。如果用3S的电机直接用6S电池驱动,电机会超负荷运转,大浆可能会射了,极不安全,电子设备也可能出问题

网友A:
6S需要专门的电调么 是不是一般60A的都可以直接上6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需要专门的电调么 是不是一般60A的都可以直接上6S呢

电调包装上和说明书里都会标注适用的电压范围的。

网友:
我上了6s就不想再用3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