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eck9257 这东西怎么样?

楼主(2011-07-26):
 会不会很差

网友:
性能一般飞够用了,寿命不知道。

网友:
能凑合用用,等有钱了最好还是401+9257,看看有这么多山寨就知道原装的多好了

网友:
正好换了这个舵机,实话实说,值这个价,但不要奢求更好的表现,我现在搭配750,锁尾还不错的,能翻

网友:
我用了3个月,今天突然尾巴坏了自旋,然后通电检查却完好,机械无故障,莫名其妙

网友:
以前是配合GT9  现在是配合MB。。用了4个多月了。。。还行的说。。

网友:
给LZ建议,GOTECK9257我已经装机试飞,建议把一级齿换掉,上锂基润滑油,上机通电先把舵机齿磨合下,然后再飞,绝对舒服,值那60块,就不知道能用多久,现在才3-4个起落,一切正常

网友A:
给新的gs9257换上了从淘宝上购得的日本产电位器和所谓高性能空心杯替代马达,看看这次效果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新的gs9257换上了从淘宝上购得的日本产电位器和所谓高性能空心杯替代马达,看看这次效果如何。
换上这两件,价格和DS520差不多了吧?

网友:
DS520耐用吗?我再考虑用DS520还是正版925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这两件,价格和DS520差不多了吧?

总比9257便宜多了,再说了不折腾一下怎么能够甘心。干脆把舵机壳和齿轮都化成futaba的

网友:
这个舵机飞个300个起落就可以换了,我的都飞 了500个起落,看看到底什么时候挂!挺满意。这个舵机可能抗堵转能力不怎么,所以尾巴一定得调顺畅了。一般都是电机挂!

网友:
正在用这个,很不错~就是不知道寿命长短

网友:
正在用,24个3D起落,暂时没问题!

网友(2011-10-05):
回复 网友C:

我的情况跟你差不多,间歇性尾巴抽动,检查了所有的机械部件,包括电池接触的地方,都没问题,我现在是135个3D起落!出现了这个问题,不敢再用它飞3D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机快挂了.换吧

网友:
刚开始还行,后期是越用越怕

网友:
20个起落,电机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新的gs9257换上了从淘宝上购得的日本产电位器和所谓高性能空心杯替代马达,看看这次效果如何。

請問可以給我購買的連結網址嗎?感謝。

网友(2011-11-29):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电机挂了,拆看是碳刷烧了

网友:
史上最破的舵机

这个是我用遍所有牌子感觉最差,最破的舵机,飞机震动一下就能坏,打开一看,电极的接触片坏了,真的,太破,太差,奉劝大家千万别买

网友(2012-04-23):
尼玛 曹尼玛 GS9257 垃圾中的战斗机 曹尼玛  新的来装机就挂了 是碳刷。。。 害的老*周日没的飞    收一个DS520  谁有 丢过来

网友:
哦也買了個,原裝電機用6V 6個起落就掛了,掛之前一直發高燒~
後來換了3文錢一個的1015電機貌似不錯,一次買了4個,然後用5v供電,也不發熱了~
耐用性是差了點,但是性能不錯,對得起它的價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