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 这个驱动怎么接6560套板上的接口板

楼主(2011-07-26):
就是这个驱动 下面有此驱动的 说明  对电器部分我实在不行 所以请大家帮忙

驱动器型号相数类别尺寸结构细分数由拨位开关设定最大相电流供电电压配套电机SH-2H090M2/4混合式中型2,5,10,20,405.0A二组  AC17VAC40V86BYG250A、86BYG250B、86BYG250C、34HS300B、34HS300C、34HS300DSH-2H090MH二组  AC17VAC60V
驱动器接线示意图

SH系列驱动器的使用,请按以下几步做:
1.参考面板提示,通过拨位开关设定您所需要的细分数,在CP脉冲能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用较大的细分数;
2.参考面板提示,通过拨位开关设定电机的相电流,一般设定为和电机额定相电流相等,如果能够拖动负载,可以设定为小于电机额定相电流,但不能设定为大于电机额定相电流;(微型结构的驱动器,用户无法调节相电流,所以要求用户在订货时说明自己希望的相电流,否则将按默认电流提供。)
3.参考面板提示,连接输入信号线;
4.参考面板提示,连接电机线;
5.参考面板提示,连接电源线;
6.加电后,观察指示灯及电机运行情况。

输入信号接口

  驱动器是把计算机控制系统提供的弱电信号放大为步进电机能够接受的强电流信号,控制系统提供给驱动器的信号主要有以下三路:
1.步进脉冲信号CP:这是最重要的一路信号,因为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原理就是要把控制系统发出的脉冲信号转化为步进电机的角位移,或者说:驱动器每接受一个脉冲信号CP,就驱动步进电机旋转一步距角, CP的频率和步进电机的转速成正比, CP的脉冲个数决定了步进电机旋转的角度。这样,控制系统通过脉冲信号CP就可以达到电机调速和定位的目的。

2.方向电平信号DIR:此信号决定电机的旋转方向。比如说,此信号为高电平时电机为顺时针旋转,此信号为低电平时电机则为反方向逆时针旋转。此种换向方式,我们称之为单脉冲方式。另外,还有一种双脉冲换向方式:驱动器接受两路脉冲信号(一般标注为CW和CCW),当其中一路(如CW)有脉冲信号时,电机正向运行,当另一路(如CCW)有脉冲信号时,电机反向运行,本公司产品都可以定做成这种方式,订货前需说明。但我们以单脉冲方式作为默认方式。

3.脱机信号FREE:此信号为选用信号,并不是必须要用的,只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使用,此端为低电平有效, 这时电机处于无力矩状态; 此端为高电平或悬空不接时, 此功能无效, 电机可正常运行,此功能若用户不采用,只需将此端悬空即可。微型结构的驱动器没有设置此信号。

【输入信号内部接口电路】

  为了使控制系统和驱动器能够正常的通信,避免相互干扰,我们在驱动器内部采用光耦器件对输入信号进行隔离,三路信号的内部接口电路相同,但根据引出线方式不同而分成两种:
1. 把三路信号的正输入端在驱动器内部接在一起做成一个公共端,称之为共阳端,标称为OPTO参见图。本公司驱动器(微型结构除外)采用此接口电路,OPTO端通常接外部系统的VCC。此种电路连接方法,我们称之为‘共阳接法’。
【非5V输入信号的限流方法】本公司驱动器输入信号的幅值为TTL电平,最大为5V,如果是则可直接接入;否则须在外部另加限流电阻R,保证给驱动器内部光耦提供8-15mA的驱动电流,参见下图和下表。
【CP信号的脉冲宽度】
  CP脉冲的宽度一般要求不小于2μS(见下图)。
【CP信号的电平方式】
  脉冲信号的电平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设计控制系统时必须要考虑的,具体要求是:对于共阳接法的驱动器要求为负脉冲方式:脉冲状态为低电平、无脉冲时为高电平(见下图);对于共阴接法的驱动器要求为正脉冲方式:脉冲状态为高电平、无脉冲时为低电平(见下图)。
【DIR信号起作用时刻】
  电机换向时,一定要在电机降速停止后再换向。换向信号一定要在前一个方向的最后一个CP脉冲结束后以及下一个方向的第一个CP脉冲前发出(以共阳接法为例,见下图)。
【电机升降速设计简介】
  步进电机的控制非常简单,从理论上说,只需给驱动器脉冲信号即可,每给驱动器一个CP脉冲,步进电机就旋转一个步距角(细分时为一个细分步距角),也就是说步进电机时时跟随CP脉冲的变化。但是实际上,如果CP信号变化太快,步进电机由于惯性将跟随不上电信号的变化,这时就会产生堵转和丢步现象。所以步进电机在启动时,必须有升速过程;在停止时必须有降速过程,一般来说升速和降速过程规律相同,以下以升速为例介绍

接口板是这个

想用这个板子上的接口板 接我的那个驱动  怎么弄

网友A:
 楼主的的这个接口板不就是驱动+接口的合体,为何还要接那个驱动呢~哈哈 ~

网友B:
先说下接口板,可以看出这块是接口-驱动连体板,如果不用这上面的驱动部分,可分割开来,驱动板还可做为他用,商家制版时就是按可分可合设计的。

三轴分别有三组信号,
1、步进脉冲,
2、方向信号,
3、使能(其实就是用高低电平控制这部分工作与否的开关)

接口板的

CLK是步进脉冲,
CW是方向信号,
EN是使能,
还有个GND是地

驱动器的

CP,步进脉冲
DIR,方向
FREE,使能

与接口板对应连接

OPTO,公共端,共阳的要转换

电机4根两组试接,反转了对调

两组电源,17V交流给内部控制部分供电的,40V交流供给电机驱动的,注意别超了,都要通上电的

以上纯属猜测,欢迎补正

另外也可以考虑出掉,换一个独立的接口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的这个接口板不就是驱动+接口的合体,为何还要接那个驱动呢~哈哈 ~

本身的驱动  驱动86电机不是很理想所以就想接一个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瞎折腾 多此一举 买个独立接口板吧

这个接口板上有两个现成的接口啊 在买一个就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下接口板,可以看出这块是接口-驱动连体板,如果不用这上面的驱动部分,可分割开来,驱动板还可做为他用,商家制版时就是按可分可合设计的。

三轴分别有三组信号,
1、步进脉冲,
2、方向信号,
3、使能( ...

你说的方法我试了 不行啊
这个驱动 是共阳的  有人说是 OPTO 是接5v电源  的  我也没太弄明白
电机那个我接的没错
还有就是 那两组电源 不能同地  我就是用一个变压器上的两个输出(同一绕组)接的结果烧了一个电阻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接了两回结果烧了一回保险 烧了一个 电路板上的一条先 幸好问题都不大
后来让同事翻译了一下旁边的一对鸟文 原来人家已经警告了 不能同地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
我近期也收了跟这个差不多的两个驱动,跟帖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方法我试了 不行啊
这个驱动 是共阳的  有人说是 OPTO 是接5v电源  的  我也没太弄明白
电机那个我接的没错
还有就是 那两组电源 不能同地  我就是用一个变压器上的两个输出(同一绕组)接的结果烧了一个 ...

是共阳的,就要转换一下了,中间加个光耦
你是用是带抽头的变压器吧,那是不能的

网友:
折腾前辈您好 前辈所用这个驱动板小弟曾有过 倘小弟没记错的话 这个驱动自带的接口板是没有光耦的 虽然驱动上带光耦理论上也是可以的 但是前两天有位与小弟相熟的前辈因为使用不带光耦的接口板把主板烧了 还请前辈谨慎

接法上小弟的了解远不及楼上几位前辈讲到的多 不能为前辈解难 深感惭愧

网友:
楼上说的是,这个接口板没光耦慎用,还是换块吧,还要光耦输出型的,才好与这个驱动器的共阳做接口,这个一般接口板都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