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改无刷电机的电调改装电子元件及电路图

楼主(2011-07-26):
今天帖子里有刷
电机
改无刷电机的电调改装电子元件及电路图,下午看不到了。请求发帖模友再发一次,本人想用。

网友A:
有这东西!?

网友B:
有刷电调改无刷??
怎么可能啊。。。
有刷一个功率管加个rc电路就行了。。
无刷要用单片机+n个功率管。。。pcb完全不同。。怎么改啊。。。
难不成是指拆n个有刷电调的功率管焊到无刷电调的pcb上??

网友C:
不可取的方案。

楼主:
昨天看到的帖子有图片及图纸,因有事中间推出了,下午再查看就没有了。图片上的改造无刷电机可以用,以前介绍过,但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