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新发现

楼主(2011-07-26):
今天装机了 3个933装上去 发现十字盘一直不正常仔细研究后发现 左右侧
舵机
工作总是很协调 为啥前舵机老是比左右舵机慢一拍? 油门往上推 的时候左右舵机位移了 4度但是前舵机顶多3度 下降也是 前面总比边上的慢半拍 现在的现象是 十字盘就算0油门的时候调整平了 但是一加油门就会向后或者向前倾斜 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我操作不当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种情况,有

网友B:
把前舵机和左右舵机中的一个互换一下,就可判断是否舵机有故障了。
估计是升降舵设置了延时或者EXP,而其他两个通道没有设置。

网友C:
旧版md933一致性确实很差,必须在控上调整舵机行程才能将就着用.......

网友D:
对调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报告魔友 舵机都是新买的还没飞的 自己的控是T6C 应该也不是延时的问题

楼主:
我是新版的

网友F:
an 按厂家说法是1度内误差都是合格的。。。加上你的 6C没有微调功能。。。只好默认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控的问题

网友G:
1度?你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H:
可能电机挂了

网友I:
今天将3个410M换成933,试机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