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桨和碳桨的甄别方法

楼主(2011-07-26):
百度百科
纤维是含碳量高于90%的无机高分子纤维 。其中含碳量高于99%的称石墨纤维。碳纤维的轴向强度和模量高,无蠕变,耐疲劳性好,比热及导电性介于非金属和金属之间,热膨胀系数小,耐腐蚀性好,纤维的密度低,X射线透过性好。但其耐冲击性较差,容易损伤,在强酸作用下发生氧化,与金属复合时会发生金属碳化、渗碳及电化学腐蚀现象。因此,碳纤维在使用前须进行表面处理。
玻璃纤维(英文原名为:glass fiber或fiberglass )是一种性能优异的无机非金属材料,种类繁多,优点是绝缘性好、耐热性强、抗腐蚀性好,机械强度高,但缺点是性脆,耐磨性较差。它是以玻璃球或废旧玻璃为原料经高温熔制、拉丝、络纱、织布等工艺制造成的,其单丝的直径为几个微米到二十几米个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 1/20-1/5 ,每束纤维原丝都由数百根甚至上千根单丝组成。玻璃纤维通常用作复合材料中的增强材料,电绝缘材料和绝热保温材料,电路基板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根据以上特性,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你的大桨阻值,就可区分是碳桨还是玻桨,大桨打磨过的边是很好的触点

网友:
好……就是有点复杂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力一掰,一分两半立马揭晓

请问你如何分辨玻碳混合桨,碳侧板都有“三合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百科
碳纤维是含碳量高于90%的无机高分子纤维 。其中含碳量高于99%的称石墨纤维。碳纤维的轴向强度和模量高,无蠕变,耐疲劳性好,比热及导电性介于非金属和金属之间,热膨胀系数小,耐腐蚀性好,纤维的密度低, ...

我买过波碳桨,切割面是碳纤的,用万用表测是导通的,但上表面和下表面是玻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力一掰,一分两半立马揭晓

请问你如何分辨玻碳混合桨,碳侧板都有“三合板”呢

呵呵,千红的办法不错,不过太暴力了
混合桨是没法测的

网友:
还没用过碳浆的来学习下。

网友:
我发现玻纤浆很耐炸!小炸几次也可以用

网友:
  千红说的对,就是得费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