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船

楼主(2011-07-26):
电机:新达西无刷1100kv 电解:新达西20a 电池:动力工场的电池7.4v5000mah20c
装好方向拉杆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船不錯,就是照片模糊。。。。。。。。。。

网友:
电机小了容易烧
不过我有一损招  :你把船体灌点水 不会沉的顺便还能给外转子电机冷却 反正遥控部分你密封好了的

网友:
如果要保留这个浆的话建议换KV小于2000的比较好。其实这个传改无刷没必要的。快不起来的。快起来很容易翻的。舵机用9克的也完全足够了。

网友:
我改的是540有刷、 320A有刷双向电调、 4.5安时6V电瓶 、原轴钻加油孔、 换钢制万向节、  都不用水冷, 可以玩1个小时,而且滴水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