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注意脱焊

楼主(2011-07-26):
天热难得出去玩几次,连续两次出问题,第一次线断了,今天飞了1块半电脱焊了,幸好只有1M高

网友:
焊线是有技巧的

网友:
脱焊和天热没半点关系

网友A:
楼主应该去冰天雪地里飞,焊锡也冻牢了怎么都不化

网友:
 焊不牢吧

网友:
天热,注意保存焊锡,会融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去冰天雪地里飞,焊锡也冻牢了怎么都不化

天冷的话电池性能就不好了,LZ搞个恒温环境

网友:
有铅焊锡的熔点是在180度左右,无铅焊锡的熔点比有铅焊锡的还要高几十度的

网友:
天气的那点温度要是会导致拖 那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去冰天雪地里飞,焊锡也冻牢了怎么都不化

不一定,太冷焊锡就变成粉末了!

网友:
谢谢提醒,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是好意, 但是天热这点温度对焊锡是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虚焊的吧

网友:
标题

要想焊的好.松香少不了.

网友:
现在天气这么热,都不想去飞。。。受不了!

网友:
我有过一次马达内部脱焊。
马达先是不转了,一卡卡缺相,打开一看,好家伙,内部线圈头的焊锡有一个焊点融化了,周围都是飞溅又凝固了的水珠状焊锡。
只能说天热是一个影响因素,天热马达更容易过热。

网友:
进口焊锡伺候,,,亮堂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