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微风变身伞翼机爽飞视频,超雷。

楼主(2011-07-26):
配置 :XXD 2212  KV1000(45g)/30A/9050/3S 11v 20c  1700mah花牌简装电池(150g)/4舵机(36g)

摘掉机翼,换上风筝,变成伞翼机
爽飞视频:  一手操控一手录像

网友:
1.2m。。900g。。这还算重??1.2m你装出2kg重也能飞啊。。
我以前有个机60左右的翼展都有300g+。。
还是对称翼的。。还是用1404电机拖5030桨。。一样飞。。我用4040桨都飞过。。。嘿嘿
建议。。反正都900g了。。也不在乎多加点了。。上2217电机,2-3000mah的电池吧。。
你这配置肯定能飞。。但劲大点好控些嘛

网友:
没问题
我的微风翼展1米,加上航拍的装备也900多G,照样飞的很好
用的2212KV1400 9050螺旋桨

网友:
如果是3d机是重了,如果是不用做3d动作的一点也不重,重要的还是找准重心
上图啊

楼主:
只进行一般的飞行,不做动作(俺不会)

网友:
看到你的吊机,我才知道我的吊机是多么无趣

楼主:
此吊机非彼吊机

此吊机目的就是在地上检查鸡鸡重心、右拉、下拉配置,以及电机在不同转速下对机身的影响,检查机身平衡度,有没有偏重,检查舵面调节对飞行姿态的影响,此吊机非彼吊机,此吊机只不过是新手为上天做的准备工作而已,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省的新手飞机机起飞时来不及调整姿态直接秒炸。今天再次装上三角翼上天做了一次测试,证明非常成功,飞行平稳,各舵面中置平衡,不抬头,不左转,很好控制,比上次强多了。上次起飞前就几乎已经将尾舵打满了 ,上天还左转圈

楼主:
悠闲到蛋疼

网友:
跟我的一样.0
....

网友:
实践贴顶!!!随便问下留空多长时间?

网友:
我有个2835 KV1000的电机和两个17克舵机,过两天做伞机,到时来和你PK!!

楼主(2013-06-14):
刚入魔时造的第一架能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