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淘的。。。

楼主(2011-07-26):
今天淘的。。。 主要是比较难遇,就要了。大家看看能做啥用? 能不能做A轴,如何消回差?

网友:
 有点难道~~

网友:
做个摆设

网友:
应该是电动车上电机上的

网友:
哦?

电动车的电机里面有的呀

网友:
行星减速齿轮?

网友:
做A   怎么做啊?

网友:
做个外壳装起来

网友:
我怎么看像洗衣机减速包那

网友:
这个中心齿轮太小,
转动外圈好像应该是加速吧?

减速用是不是应该转动中心,传递到外圈减速?

网友:
行星齿轮

网友:
塑料齿轮,貌似是电动车里的

网友:
貌似有点悬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说是 电动车里面的啊??

电动车那个无刷不是直驱的吗?

就是一个行星减速器,

网友:
行星减速齿轮 有回差的话没有办法消除

网友:
摆渡以下:
。。。。。。。。

网友:
有刷电机的减速器 一般是电动3轮用。

网友:
尼龙齿轮!

网友:
科普一下(摘录)

行星减速器  行星顾名思义就是围绕恒星转动,因此行星减速器就是如此,有两个行星轮围绕一个太阳轮旋转结构的减速器。   行星减速器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工业产品,其性能可与其它军品级行星减速器产品相媲美,却有着工业级产品的价格,被应用于广泛的工业场合。   该行星减速器体积小、重量轻,承载能力高,使用寿命长、运转平稳,噪声低。具有功率分流、多齿啮合独用的特性。最大输入功率可达104kW。适用于起重运输、工程机械、冶金、矿山、石油化工、建筑机械、轻工纺织、医疗器械、仪器仪表、汽车、船舶、兵器和航空航天等工业部门行星系列新品种WGN定轴传动减速器、WN子母齿轮传动减速器、弹性均载少齿差减速器。   行星减速器是一种具有广泛通用性的新性行星减速器,内部齿轮采用20CvMnT渗碳淬火和磨齿。整机具有结构尺寸小,输出扭矩大,速比在、效率高、性能安全可靠等特点。本机主要用于塔式起重机的回转机构,又可作为配套部件用于起重、挖掘、运输、建筑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