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3900电机 到底该配什么电池

楼主(2011-07-26):
本人前几天才把新的 花牌3900KV的电机 换在亚托450上 从动力上讲 简直就是疯狂!!很多熟悉的动作都不敢做了  不过 从电池上讲 我的AKE 动力源 格式 都TM的大肚了  电调 我是用的中特威40A  电调倒是没事 问题是电池都是25C的 都会被3900的电机搞成大肚!!简直就像强奸犯一样   现在很困惑 希望有过此经历的高手 推荐一款 适合 花牌3900KV电机 的电池!!谢谢!!!!!

网友:
格式的大肚子很正常。
建议降低齿数或者降低油门曲线

楼主:
齿数现在是13的 油门已经到了75的直线 12T的还没买到~~

网友:
3900KV 13T很暴力了 建议12T

网友:
这么好呀,我的朗宇3800KV,好盈40A珀金电调,齿数好象是12,我觉得一点不暴,还有那浩马特4000KV的,配12T吧,也是一点不暴,咋搞的,相差这么大。

网友:
晕死,我的也买了。。我的电池还是 20C
看来必须得 12T,甚至 11T了

网友:
12t 大肚子的路过

楼主:
前几天 已换成12T   电池发烫程度 明显减弱!准备上赤道电池 试试效果!如果不会大肚 再多上几块!等待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 已换成12T   电池发烫程度 明显减弱!准备上赤道电池 试试效果!如果不会大肚 再多上几块!等待测试

还不行就继续换 11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