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小船完工,择机下水(磨合视频来了)

楼主(2011-07-26):
三叶3.5CC发动机

1:2减速,这个减速架自己做的有点重了。

主油箱180ML,花露水瓶做的,右边有个直升机淘汰下来的副油箱。

舵机,不打算做防水处理了,也不是什么好舵机,一个3003一个148,都是老掉牙的了。

450三叶浆

水舵是自己加工的,吸水孔加工不出来,进水只能用这种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发动机减震没有买专用的橡胶减震器,而是自己用聚氨酯棒车的空心棒,中间穿的4MM螺栓,也不知道减震效果怎样。请高手们看看还有什么要改进的。

网友:
木有船的飘过

网友A:
一但进水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但进水就完蛋了。
舵机完蛋就完蛋吧,接收机别完蛋就行,接收机会做好防水的。

网友:
减震没有用的,像你那种做法。
减震胶两边的螺丝是通过橡胶链接的。

网友:
这样的减震只是虚有其表,不过小发动机,不减也没多大问题,祝LZ玩得愉快

网友:
多加點防沉棉。。。。。。

网友:
还有你那个排气管和发动机的连接,做个法兰头吧,你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掉了

网友:
排气管与发动机出气口管子的连接会不会有问题,发动机工作时的高温能承爱得了吗/

网友:
水刀太直了,尽量往后翘。直轴的O真少见,这个配置改V不是更好。

网友:
油箱太小吧,船主兄弟最起码买个餐盒啊.

楼主:
视频来了

问题出现了,轴管松了,没粘住,我是用哥俩好粘的,又要返工了。发动机一拉就着,比较稳定。磨合一直小风门富油磨的,冷却水用汽车雨刮水泵加9.6V电的。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发动机排气口和谐振管用加水冷吗?

网友:
有条件的话,排气口加水冷那当然会更好

网友:
减速架和减速齿轮是如何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设计加工的,重量有点重了。

网友:
岸上空车沒问题!

發动机齿輪前应加放啟动輪,以加強發动机的'惯性',以免低速下水会熄火

楼主:
加工了排气管水冷

楼主:
回复 网友C:

齿轮是全钢的,重量应该够了吧

网友C:
原帖由
ss
于 2011-8-9 09:05 发表
齿轮是全钢的,重量应该够了吧
机器內的曲轴也是全钢的吧!
飞輪的大直徑主要是給
惯性的發挥!!

网友B:
减速齿轮是那儿买的?能告知一下吗
QQ446178249

网友B:
怎么没有跑船视频呢,想看看呢

网友D:
好像不是在磨机呀,风门只开了怠速那么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