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不直接把电机线焊在电调上呢?

楼主(2011-07-26):
感觉电机电调设置好了之后,基本就不会在折腾他们了,那为什么不把电机线直接焊在电调上呢,这样子不仅可以减轻重量,而且不用担心插头接触电阻过大,或是时间长了磨损,还可以直接把电机线电调线剪得很短,直接整在一块,方便布线,不用死命拗来拗去的,线都快撇折了,呵呵……

网友:
就是为了方便

网友:
楼主试试,好用再发帖子告诉大家

网友:
调机时要拔掉电机,建议你多看看血案帖

网友:
不知道楼主咋调的螺距。。。。

网友:
看来楼主没什么经验哈

网友:
不少控有熄火曲线设置的,调螺距大可放心不拔线,可是电机毕竟是损耗件,或者哪天心血来潮换来换去测试测试啥的,这焊来焊去的可就麻烦咯

网友:
我是焊接的

网友:
设备不多,或焊接方便的话,建议焊在一起。

网友:
那样调机的话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啊,

网友:
个人觉得电子设备分开的好,方便更换。

网友:
LZ可以焊死来用的。没有那条规矩说不能焊的

网友A:
LZ一开始就说了"设置好了之后", 回帖这些人还在说调机... 要调的话也完全可以不给电调供电来调机, 我觉得焊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剪短线的问题上, 如果你想改一下布局呢... 剪短容易加长可就麻烦了...

网友:
我就是直接焊的,一减少了几克重量,二减少了接触电阻,至于调机时拔掉接收机3通道就OK了照样可以调螺距的。

网友:
我看玩RC平跑的 电池都是用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插头的,在电池上,我的417就是的

楼主:
呵呵,调机还不方便,搞个接收电不就搞定了,又安全又方便
拔来拔去的,接头都拔松了,用起来能放心嘛

网友C:
450上焊过    走线方便  比较短

但是问题也有,炸鸡以后更换电调不方便

至于大飞机别折腾了,万一焊接不过关呢

调机不是问题,我的飞机上专门留出来一根延长线,用来插镍氢接收电调机的, 那些说用Hold模式的,还是小心点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上焊过    走线方便  比较短

但是问题也有,炸鸡以后更换电调不方便

至于大飞机别折腾了,万一焊接不过关呢

调机不是问题,我的飞机上专门留出来一根延长线,用来插镍氢接收电调机的, 那些说用Hold模式 ...

嗯那,学习啦~~
准备折腾架450,就这么整了~~

网友:
不差这点了吧,换阳光的大头,就不怕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不是飞500呢吗   怎么弄回450了  上pro?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飞500呢吗   怎么弄回450了  上pro?

呵呵,500出掉啦,安心飞450

网友:
焊上也没问题,调螺距时候另外单独给接收器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电机线是漆包线,自己焊新线头要刮油漆,太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500出掉啦,安心飞450

你的标准舵500太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标准舵500太重啦?

没来得及改,嫌500飞行成本太高,而且有些地方设计不合理,就不大喜欢飞了~想整450pro飞~

网友:
我250是焊接的

网友:
NORMAL的螺距怎么调呀

网友:
焊上了 调机不方便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Z一开始就说了"设置好了之后", 回帖这些人还在说调机... 要调的话也完全可以不给电调供电来调机, 我觉得焊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剪短线的问题上, 如果你想改一下布局呢... 剪短容易加长可就麻烦了...

永不炸鸡?炸了机不用重新调?不接电舵机会动?

网友:
LZ你这想法很不合理啊,照你这想法做的话,一所得出多少血案

网友:
那调机的时候怎么拔电机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永不炸鸡?炸了机不用重新调?不接电舵机会动?

接个接收电, 接个独立BEC, 做个转接线不接电调信号脚, 方法多了去了

网友:
就是为了在调机的时候安全!!!!!!

网友:
实在不行就吧电机齿拔了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只是稍稍麻烦了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接个接收电, 接个独立BEC, 做个转接线不接电调信号脚, 方法多了去了

接收机一般都是放在鸡肚子里的,插头也小还是一大排并在一起,比电机更难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收机一般都是放在鸡肚子里的,插头也小还是一大排并在一起,比电机更难拔

为什么不懂变通, 做根线延长出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