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 X450Pro 丢着飞没难度(正式版,内附秘籍)

楼主(2011-07-26):
搞笑版回顾: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5249

首先请看视频,对于XAircraft FC1212-S飞控+AHRS真的没难度:

看点:

1:是关闭油门后丢出去,在空中启动的。
2:很大的力量丢出去,要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平衡。
3:机架不会散架,螺旋桨不会断裂。
4:地面三级风,迎风丢出去的

“丢着飞”秘籍:
1:你需要一个性能不错的全角度AHRS或者类似的AHRS算法的飞控,所谓全角度就是把AHRS反过来也可以准确计算出当前飞行器的姿态。像MK这类就没戏,因为那个是30度角近似值计算。
插播广告:XAircraft AHRS-S 就是这样一个AHRS,全角度计算飞行姿态。

2:你需要一个坚固的机架,那种丢出去会散架的玩意是不行的。
插播广告:X450Pro就是这样一个机架,不信可以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5249

3:你需要至少4个不会在大力飞行时飞螺旋桨的固定方式.
插播广告:XAircraft X450Pro 与X650V 都采用全新专为多旋翼设计的电机与螺旋桨,永远不会飞桨。

4:你还需要至少4个启动一致的电调,普通电调单个的差异都比较大,一般通过油门校准来调整油门的启动时间一致,但是在油门线性上还是会有些差异的,所以不是最理想的选择。那么最理想的选择是什么呢?请看下面的广告和看最上面的疗效。
插播广告:XAircraft 提供的高速电调,油门的不一致性低于0.5%。用肉眼基本上看不出启动差别。基本上是同步的启动。

5:你还需要至少4个暴力程度不错的电机。
这个没广告可言,因为你很容易买到,当然选择XAircraft 的电机也是不错的。

网友:
视频看不了

网友:
都被抢光了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从楼上扔下去 最好是高楼大厦 快落地时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从楼上扔下去 最好是高楼大厦 快落地时启动

找个没人的地方难呀。万一要是油门没拉起了...
那就悲剧了。

网友:
高楼大厦也没什么难的,只要螺旋桨可以启动的话,对于飞控来说,这不难。太高坠落螺旋桨阻力大,有可能不启动的

网友:
老A顶不住大家的怂恿,还是去拍视频啦

网友:
 广告哦!嘿嘿!
看来老A还是抵不住丢机的诱惑。。。

网友B:
嘿嘿。。。。差距出来了吧。。。

看DJI的视频,丢出去从给油开始,调整姿态到恢复平稳,DJI平均用1秒左右,姿态调整所需空间移动半径<2m

这个正式版的,前两次用2秒恢复平衡,最后一次用了5秒。。。前两次移动半径>5m,最后一次看看都飘哪去了

差距不小啊。。。。别说2秒和1秒没差别啊,这可是整体性能的体现。。继续改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差距出来了吧。。。

看DJI的视频,丢出去从给油开始,调整姿态到恢复平稳,DJI平均用1秒左右,姿态调整所需空间移动半径5m,最后一次看看都飘哪去了

差距不小啊。。。。别说2秒和1秒没差别啊,这可 ...

只是满足fc1212-s 飞控用户不安的心而已,你多虑了。你还是合适去看搞笑版本。

网友B:
差距出来了,更不能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距出来了,更不能满足了。。。。

都说你多虑了。

网友C:
 DJI那人多瘦,明显丢的不够力,下次换XA的壮丁去丢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那人多瘦,明显丢的不够力,下次换XA的壮丁去丢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愿意为这点差别付23000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