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号的疑问

楼主(2011-07-26):
前几天入手2212KV2700的
电机
,用AX5*5螺旋桨
机子上天的时候感觉有点咳嗽(加速不顺畅)
换个电机和电调还是这个样子
这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用的
电池
飞下来电压很足,但是温度却很高呢?
这个飞机大家飞过的都帮我说说,给点建议
个人想加强一下电机坐,怎么加强?
用这个电装全油门速度能上多少?

网友A:
过载相当严重,小心设备,好自为之。加速不顺估计是进角问题,高转速电机可以试试低进角。

网友B:
2212推5x5勉强了点吧
咳嗽就是电调保护
电池热是c数不够。。不过看你怀境。。。现在这天热。。。气温3x度。。散热不好电池放出个50度+很正常。。50+你手摸还是觉的烫手
想飞速度电池电调散热一定好做好。。电池别放到3.8以下。。不然怀孕快的很
你这配置桨顶天2w转。。。2w*0.125/60=41m。理论速度也只有150km。。。这机阻力不小。。。估计也就100-120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