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高手请进,机架完工要配电机电调............

楼主(2011-07-26):
机架已完工!!!!!!!!!!!!!!!!!!!!!!!

1、新西达A2212 KV1000无刷电机
2、新西达 HW30A 无刷电调
3、10寸 正反桨 1045桨
4、KK飞行控制器 V5.5版本
5、FT06-A 6通道遥控设备
6、11.1V2200mAh20C 锂电池

这样的配置如何??????????????????????/
请高手指点!!!!!!!!!!!!!!!!!!!!!!!!!!!!!!!!!!!!!!!!!!!!!!!!
在线等!!!!!!!!!!!!!!!!!!!!!!!!!!!!!!

网友:
XXD 2212  1000KV  4个
XXD25A 电调  4个
12元一对的10寸桨 若干
自制或买成品机架 1个
160 或208 KK飞控一个
电线和插头若干

网友:
1、XXD 2204 KV1400无刷电机
2、XXD 10A 电调  4个
3、8寸 正反桨 8040桨
4、KK飞行控制器 V5.5版本
5、DX6i  6通道遥控设备
6、7.4V1200mAh20C 锂电池

网友:
机架呢?我是来看机架的。

网友:
这样的配置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