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过来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7-26):
高手看过来 这是什么问题 发动机底座无法与机体螺丝孔对照

网友:
齊等高手

网友:
多半是风扇座和曲轴没装好,或者多加了垫圈。看你化油器和风扇罩的间距比正常的大。

网友:
你用的 三叶发动机啊 要把那个螺丝垫圈去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