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脑残的问题

楼主(2011-07-27):
使用
模拟器
的时候,
电池
用装吗?

网友A:
不装怎么开控啊?

网友B:
可以用外接电源玩

网友C:
有种模拟器玩的时候控上可以不装,但那种模拟器太贵也不划算

网友D:
楼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
可以改插口通过usb取电,控只要能开机就行5V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