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立交桥下到泉水是什么样了

楼主(2011-07-27):
又下雨了,1点才到家,终于看到立交桥下到喷泉是什么样了,比我看过的趵突泉可壮观多了。
建议驾校增加涉水路面的驾驶课,有些司机实在是没法夸。

网友A:
涉水路面应该怎么开啊?

网友B:
楼主北京的?
昨晚那个闪电打的~

网友:
低速不加减油门

网友C:
弃车回家

楼主:
原帖由
fishggv
于 2011-7-27 07:51 发表
涉水路面应该怎么开啊?
很多人都会告诉你,低档,低速,不加减油门,维持发动机高转速等等。
以我的理解,要区分情况。如果你是轿车,并且是头车,在不明水下情况下,靠边停车,尽可能靠边,要给后车留出足够的地方,方便后车超车。总有大胆的,或者是SUV一类的车会下水,观察他的行车情况,估计你自己是否可以涉水通过。如果可以通过,尽量走前车走过的地方,低档,维持较高的发动机转速,和前车保持一定距离,尽快通过,而不是一味的低速慢过。速度以不在车前涌起很高的水浪为准,什么速度合适还是要注意观察前车通过的情况,参考前车速度,一般以水不超过保险杠为限。速度太低,在水中行驶的时间太长,未必就安全,特别是静止时水深接近保险杠的时候,就更不安全。

网友D:
涉水开车最关键的是空气滤清器的入气口,有些车是向下安装的一个小浪过来就直接吸入气缸----悲催了!!!
要涉水,先了解自己车空气滤清器的入气口的位子,如果是有下弯管滴,直接把滤清器盖子拆了,尽量搞高点滤清器(一般是软管、松两颗固定螺丝就能搞起来),基本不用管排气口滴!!
一般能不涉水就不涉水!!!绕路吧!!!
米少,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