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轻量级哪个好?

楼主(2011-07-27):
本人非常勤奋练习
模拟器
中........还有很多时间.......正在计划购机的型号,亚托的套装产品中450pro 450sport还是250呢?各位亚托迷请给些意见。250应该比较容易找地方玩,但担心太小太难飞(当然高手就不存在这问题,当然我不是高手嘛)已经有一个futaba 6J在服役中.........

网友A:
450吧, 能坚持模拟器悬停/降落练好了再上真机就Pro, 不然Sport

网友B:
我推荐250 好找地方玩 安全最重要

网友C:
450不错 要不就500 或者550罗

网友D:
建议使用450SPORT。维修方便且配件不贵!PRO主要是尾巴维修太麻烦了!不适合新手。。250确实太小。抗风能力差!室外飞比较挑天气!

网友E: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F:
450sport吧 但要考虑配件,如果楼主不打算上原装配件,那就不要买亚拓了。很快会变成飞越的。

网友G:
450sport新手好的,换下斜盘舵机和尾舵机就行!
温馨提示:魔路不好走,请三思而后行

网友:
另外亚托的250和450 sport 的电调、舵机、陀螺仪是否是通用的呢?看型号好像一样,看来最好买齐一个250(室内玩)一个450sport(室外玩)哈哈哈,另外亚托的原装零件是否精度、公差比其他副厂件好吗?差多远?

网友H:
450和250的配件不通用的,除了410/420舵机和陀螺仪通用,其他都不通用的

网友I:
如果玩无副翼,上250
有副翼 450

网友J:
建议使用450SPORT

网友K:
新手练机 450sport 肯定了
舵机和电子设备弄差不多点就行了
250太小了 太麻烦 而且450大小起步合适 250太小

网友L:
建议使用250大小合适,比较容易找地方玩

网友M:
多练练模拟器,直接上450。。。。。。。。。。。。。。

网友N:
真心推荐500 目前为止还没有炸过 身边玩450的 都换过一整架飞机了

网友I:
250不难飞,唯一的问题是远了看不清,当然好处就是你可以近身飞,没什么压力。
眼神够用不觉得250零件太小的话,250绝对是个好选择
要考虑炸鸡成本,没有什么飞机是不炸的,500炸一次够250炸10次了
至于室内250就不要想了,除非你家是开篮球场的

网友O:
450 PRO 3GX

网友P:
250市内太大,室外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