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7控的问题

楼主(2011-07-27):
天7的空外壳有个旋钮,是做什么用的,说明书没有介绍,我试了下是调试陀螺仪感度,可是怎么关闭锁尾模式呢?我在控里调AVC模式,或者D模式,,都无法关闭锁尾模式,想设置个中立点都那么难吗?

网友:
设置中立点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关闭锁尾模式来设置的;

网友:
这个旋钮不懂用

楼主:
设置中立点是有很多办法,可是我想知道锁尾感度最小怎么调,最大怎么调,

网友A:
唉~~~看来不只是我一个人看完说明书后,仍然没弄懂。慢慢搜帖子吧,我也懒得帖图详细讲了,要不你把控拿我来我演示给你看。
天七说明书,完全可以扔掉——因为看了跟没看差不多。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旋钮是控制感度的,那么控里的感度调试,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了,,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切换,只用控里的感度,不用那个旋钮

网友:
感度那里选av混控开,下面的三个模式分别代表三种状态的锁尾感度,其中锁定是指的是油门锁定模式,普通就是一般飞行,3d就不要说了吧。你要调到非锁尾模式,调整普通模式的感度就行了。混控打开的话5通道旋钮失效。感度里的正负100好像是代表舵机正装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看来不只是我一个人看完说明书后,仍然没弄懂。慢慢搜帖子吧,我也懒得帖图详细讲了,要不你把控拿我来我演示给你看。
天七说明书,完全可以扔掉——因为看了跟没看差不多。

非常有同感,TDF因为只提供电子版把字搞得超大,打印出来一大摞,还没啥详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