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MM。来一下

楼主(2011-07-27):
问几个问题哦。天7的接受通电后有灯亮吗?我的没有。还有为什么我的电调接在接受上一直滴滴滴的响。给油门也没动静

网友:
电调的问题吧
电调应该先接接受机后再接电池

网友:
油门没有在最低吧 重新设置下油门行程啊

网友:
电调应该先接接受机后再接电池!!!!!!

楼主:
油门行程如何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几个问题哦。天7的接受通电后有灯亮吗?我的没有。还有为什么我的电调接在接受上一直滴滴滴的响。给油门也没动静

您好:
           请重新设置电调行程,
电调行程检测
首先将发射机3通道打到最大油门开机,然后接收机、电调上电,电调“滴滴”响两声(检测油门最大值),发射机油门打到最低,电调“滴”响一声(检测油门最小值),稍等片刻,电调“滴滴滴”响三声(检测电池,3节就响3声,4节电池就响4声)。
此操作时,为保安全,请将负载拆掉,用空电机测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