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崩溃了,450Q的皮带装上就掉下来

楼主(2011-07-27):
我要崩溃了,450Q的皮带装上就掉下来,全拆了,也没有毛病啊,也看不出什么问题啊,就是往下掉。谁来救我的Q啊

网友A:
额!收紧点不就不掉了

网友B:
上个图也

网友C:
尾管往外拉一拉,让皮带收紧

楼主:
我都把皮带紧的很紧了,都不太爱转了,但还是掉,晕死了

网友B:
是不是皮带的方向搞反了

网友B:
说的是尾桨旋转的方向哈

网友D:
我那450Q没这毛病,把尾管向后拉紧应该能行的,是不是你大齿盘上的位置不对,上皮带后没在同一水平线上,成一斜线的话当然一转就掉。

网友E:
看看压带轮有没有歪 压带轮轴承松没有

网友F:
是不是皮带没安装正确啊

楼主:
谢谢大家,原因找到了,我把飞机全拆了,才发现,皮带轮都没事,电机螺丝松了,所以掉皮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