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母压制丝杆能提高多大的精度

楼主(2011-07-27):
现在新的1605压制丝杆很便宜,但精度参差不齐有好有坏,用双螺母能提高多大的精度,比起磨制的相差多少。

网友:
帮顶一下,也想知道。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2012-11-16):
号称台湾TBI丝杆,配国产单螺母,回差0.08mm。

网友:
是减小回差,轧制的丝杆精度已经在制造的时候就决定了,双螺母跟精度的提高没关系。轧制一般只有C6-C7级,精轧听说可以达到C5级别,也就是300MM的累计误差0。02MM

网友:
双螺母确实可以通过调整间隙来减少回差。但减少回差并不是使螺母与丝杠的回差消除。而是把回差平分到2个螺母的相对解除面上。通过这种方法来减少回差。。所以双螺母可以调整。单螺母就是一锤子买卖。。。有回差只能换滚珠了。。

网友:
螺桿精度是轉造時就己經決定了
你再加三個螺母上去
螺桿精度不可能會變好
c7永還不會變c5
只有可能會變差(螺母的公差累計)

多個螺母能減小的東西是背隙(回差)
只要花幾分鐘測出背隙值後
輸入到任何機器裏都能達到無背隙的地步
還能省個螺母錢下來買糖給小孩吃

网友:
我们现在来假设:
    1605的丝杆。首先丝杆的直径是16毫米。这个不是关键。关键的是螺距是5毫米,说明电机驱动丝杆正转一圈。丝杆驱动的部件会移动5毫米。然后反转一圈。丝杆驱动的部件会返回5毫米。
    好了。这是最理想的工作状态。然而现实和理想是存在差异的。有的时候我们向前移动了一段距离后,然后向后移动的时候明明丝杠转动了 一定的角度,但是丝杠驱动的部件并没有丝毫的移动,这是为什么呢?大家都会说:有回差嘛~!
    而回差是怎么出现的呢?滚珠丝杆里面和丝杆解除的并不是螺帽,而是滚珠。根据厂家规格的不同有细微的差异而已。。原理都是相同的。而滚珠和丝杆接触面的间隙就是我们说的回差。比如说假设1605的丝杆轧制或者磨制的导程沟槽里面圆弧直径是5.04毫米,而滚珠是4.98毫米。这就出现了0.06毫米的间隙差。反应在丝杠上就是0.06毫米的回差。
    假设使用双螺母结构,2个螺母的滚珠都是4.98毫米直径。那么当2个螺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间隙是完全相同的。这个时候,如果在2个螺母之间垫上0.06毫米的纸片或者是模具精密垫片之类的东西。那么,在这两个螺母中,第一个螺母的滚珠会被挤向一边,只有一个面和丝杆接触。而第二个螺母的滚珠会被挤向另外一边,相同的,也是只有一个面和丝杆接触。通过这样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双螺母结构的消回差修正。
    当然,在大多数的时候,这种方法是完全可行的。但是理论上说。这样消回差之后,因为滚珠与丝杆的接触面减少。所以。磨损会比正常使用的时候要大一些。。。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委员长及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回差,我觉得不能靠软件来消掉,除非你把它当手摇的床子用。立铣刀的切削力,是快速四周摆动的力,正逆铣不分的刀路,刀纹就乱了

网友A:
JIA

我们正在团购7045丝杆,
以前单位都用磨制的
现在团购仔细研究了下轧制的,
厂家说,现在轧制可以到C5,
但要增加工序.
预紧可以消除间隙,
但是轧制由于螺距误差大,
一般厂家不给预紧(会局部阻力大)。
预紧后用一段时间后,
误差会出现均化现象。
中预紧,一般选轴向工作阻力的三分之一,
或者滚珠指标CA的10-20分之一,
2505也要8-16KG,
现在团购轧制C7丝杆,
厂家表示可以预紧0.6-0.8KG(这个正在找资料,看能不能到5-8KG),
精度通过增加工序后,可以接近C5.

预紧分增加滚珠直径预紧和靠螺母垫片预紧

我们联系这家说他是增加滚珠直径预紧(效果最好),

工厂用预紧,都是选磨制丝杆

所以厂家一般都不对轧制丝杆预紧。

C7 轧制丝杆 不预紧,最大间隙 JIS标准0.08 国标0.10

我25LV T丝杆 调整后 间隙0.05-0.06

网友:
要是买低档不预紧的C7轧制丝杆,除了阻力小点外,精度、回差并不比T干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正在团购7045丝杆,
以前单位都用磨制的
现在团购仔细研究了下轧制的,

我是来看FANG换的头像的。。。
同样标注C5精度丝杆,无论扎制还是磨制都需要达到C5的精度在才能标(国产小厂除外)。
因此只要买到一个精度的丝杆 不需要管是什么制的。。。。
PS:并不是扎制就不用磨了。。。。。。。只是加工方式不一样而已

网友:
手头有2根一模一样的1205磨制丝杆,一根缺少钢珠,发到某厂家去换新钢珠,到手后明显紧了好多。

在地摊见到几只同一规格的滑台,线规、五相步进电机、丝杆固定座,配T型丝杆。说明T丝杆也能达到足够的精度。

国产C7丝杆,叶工一直强烈推荐预紧的。丽水某厂回复说没有预紧的。

网友:
我用两个单螺母自己加弹簧消隙,回差肯定比单的好,磨损肯定比双螺母好,工作精度肯定有提升,现在一直这样配。够用了,哪怕是专业的,这样用来做粗加工也不错,机加工店基本都是一粗一精两台机器伺候着,没有一笔画的。追求一步到位,是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