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最近充电超慢!和以前不一样!求助!

楼主(2011-07-27):
以前充得还是比较快的,现在从4.10V左右电流就开始减小到0.2A,所以充电变得很慢,以前4.15左右电流才开始变小,没动过设置

网友:
电池内阻大了,B6平衡很慢的,想快换A6吧。

网友:
慢是电池问题。

网友:
电池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4.1V后期阶段平衡好慢好慢。。哪位有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4.1V后期阶段平衡好慢好慢。。哪位有解决办法。。

不用平衡模式,直接用串充模式充就会快很多了~
其实这样充出来的电压也不会相差多少,不放心的话用一段时间后再平衡一下就行了,我的4组6S电池都是这样串充了一百四十多个起落都不用平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平衡模式,直接用串充模式充就会快很多了~
其实这样充出来的电压也不会相差多少,不放心的话用一段时间后再平衡一下就行了,我的4组6S电池都是这样串充了一百四十多个起落都不用平衡~

这样做对锂电来说很危险。。。不怕一万最怕万一呀。

网友: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换A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对锂电来说很危险。。。不怕一万最怕万一呀。

笔记本里的锂电池组都是这样直接串着冲,没有平衡的,难道生厂商就不怕万一?
只要电池本身没有严重的质量问题,平时多注意检查一下单节电压,串联冲电其实也是很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