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谁450改过尾直驱的进来讨论下,我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1-07-27):
450改尾直驱,把小电调接在陀螺仪的输出端,可是在0油门时,尾无刷电机会旋转,锁尾又很正常,这个要怎么搞?

网友:
没搞过,怀疑有没有人搞过。

网友:
油门反向?!

网友:
模型中 国 有人拿016改过

网友:
混椌比

我搞过请调螺距和尾舵混椌比例。就好尾电调12A、KV2000左右、5030桨

网友:
450单独装个锁尾电机有用吗

网友:
确实有点,不过楼主搞好后上个视频,确实很另类

楼主:
可能我问题说的不太清楚,就是在0油门时,设置好第四通道,在锁尾模式下,我没动油门和机子,尾桨不会动了,可是在0%油门时,当我一动第四通道或机子,尾电机就会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问题说的不太清楚,就是在0油门时,设置好第四通道,在锁尾模式下,我没动油门和机子,尾桨不会动了,可是在0%油门时,当我一动第四通道或机子,尾电机就会转

正常啊

网友:
  在0油門時,那尾電機因你動第四通道或機子時轉動是絕對正常的事!

假使,你沒改機時候,尾部是由陀機改變尾螺距的話,

你動第四通道,陀機會動嗎?你左右搖動直昇機時,陀機會動嗎?

用腦子細心分析一下就想通了!根本是正常的!

网友:
有意改尾直驱,希望楼主成功了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