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油固上到几级才要用到分电盘

楼主(2011-07-27):
大的飞机要用大的舵机人人都知道,但接收机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流,一般用多大以上的舵机要用到分电盘?或者多大级别的飞机以上用到?飞过大机机的前辈请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看你用什么舵机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暴力飞的话30CC就得用了,普通飞50CC再开始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其实30CC也不用,UBEC就行,买分电盘还是powerbox

网友C:
100CC以下都可以不用分电器!电源舵机都用Y线(锂电加UBEC降至6V)就可,点火也要另用一组6V的电。

网友:
100CC以上都需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CC以下都可以不用分电器!电源舵机都用Y线(锂电加UBEC降至6V)就可,点火也要另用一组6V的电。

请教具体如何接线?谢谢

网友:
分电盘是什么东东,望大大们详解。。。

网友:
我飛了三隻 100 cc ,都是用 y 線...........也沒有分電版...........都非常正常.............關鍵是自己如何去平衝,舵機的電源量.........最多加多二隻電容.什麼都解決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