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德国豹26坦克有关问题

楼主(2011-07-27):
在玩豹2A6坦克时,发现坦克的轮子不对称!这是为什么?请各位老师讲解!谢谢!

网友:
左右??真车也是这样啊

网友:
本来就是不对称的,要不然怎么装扭杆

网友:
我有个vs的,发现左右也不对称,也不清楚真车是否是这样??

网友A:
为了保证使用寿命和悬挂效果,扭杆是横向贯穿车底的。
其中一端通过连接器固定在车身上,另一端固定在摇臂上,可以通过调节摇臂的安装角来调整扭矩大小——甚至对坦克进行应急修理。
以M1系列坦克为例,如果出现第一第二组负重轮触雷/被击中损毁而不能使用的情况,可以在地上挖一个足够深的沟(其实也没多深,大半个负重轮高度就差不多了。),拆除损坏的负重轮及摇臂,将第二负重轮对应的减震杆组件拆掉,拆下第三组负重轮的扭杆锁定组件,使第三负重轮绕轴自由旋转至落入沟中,牵引倒车,将第三扭杆组反转,重新上紧各螺栓,短接履带,空过第一拖带轮和诱导轮。
这样处理之后,坦克有能力自行撤离战场。

因此,除非是采用其他悬挂方式的坦克(比如III、IV等类型,从这个意义上讲,KV和III/IV各是战后坦克和步战的悬挂祖师),否则负重轮在侧面投影就不是重合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保证使用寿命和悬挂效果,扭杆是横向贯穿车底的。
其中一端通过连接器固定在车身上,另一端固定在摇臂上,可以通过调节摇臂的安装角来调整扭矩大小——甚至对坦克进行应急修理。
以M1系列坦克为例,如果出现第 ...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点怀疑这个作法,坦克触雷,履带先挂掉,负重轮该没那么易挂掉吧,再说在战场能这样维修吗

网友:
回复 kenken 的话

如图所示——即使有问题也是原书作者的问题

出自Abrams Main Battle Tank, M1-M1IP-M1A1 Verlinden Warmachines 06 p21
至于损伤,履带再结实不过是块几十毫米的锰钢板,顶多加点挂胶算是凑个防破增强,在AT雷面前还真是挺脆皮的,后面的负重轮能好多少——偏偏这负重轮还麻烦,丫坏了还会噶悠着给后面的轮子添堵,你不拆他都对不起自己……
好比一拳糊脸上,满嘴是血,你能说后面的牙齿一点事没有么……不能~~~

何况战场上能拆履带的可不止地雷,打丢了的APFSDS(这可不是拖拉机世界断敌方腿的时候,打履带上该算打飞了。即使是比较渣的毛子的钢套3BMX系列,也有2000米0度弹着几百毫米的,真咬上履带,躲后面的负重轮诱导轮那不就是啃上便废的命么),近失的HE,穿甲基本只受弹体姿态和炸高影响而速度影响不大的HEAT和RPG,哪个弄不死个把负重轮啊~

危险问题呢,战场维修嘛,你看很多国家都有的基于自身MBT的装甲抢修车(甚至往远了说,老虎豹子都有同底盘的抢修车)也多少能理解,这玩意要不是干顶着敌方炮弹玩火线修车的活计它也犯不着这么厚皮……

而且现代的机械化陆军的攻击宽度,交战距离,进攻速度都远远大于二战时期(有句话似乎是说两个足球场宽度),一旦被击伤无法继续参与进攻而战线前移,受伤车所处点的火力密度是有下降的。(其实还是往远了说,德国二战初期,盟国二战后期很多被击伤甚至击毁的坦克都是战线前推之后回收修复的。)

最关键的,这只是应急修理,能动弹爬回后方的基地就得,不指望这半残的家伙还上去群殴的~

楼主:
豹2A6坦克

真实豹2A6坦克是这样的吗?希望有照片图解!如果有哪位老师知道请给予讲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有用扭杆的坦克都是一前一后的,因为在一个位置上只能放一根扭力轴,如果放俩根只能一前一后,所以左右俩边的轮子就不在一条线上

网友(2011-11-12):
回复 楼主:

死脑筋!呵呵

网友:
我做的M1也是扭杆减震的,也是不对称路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