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7步进电机轴不够长,如何加长??

楼主(2011-07-27):
求助,57步进电机轴不够长,如何加长??

57步进电机最长的轴有多长?

现在要接一个同步轮,现在想法是做个延长杆或是直接定做个同步轮(如图),
不知那个可行性好,成本又如何。

谢谢各位

在问下,用同步轮用多少比的容易设置及转速和力道最好???

网友:
到时候要看那个受力了

网友:
考虑过轴承吃得消吗

楼主:
谢谢各位了。准备用同步轮带丝杆。现在还在想像中。不懂请教各位.

网友:
个人认为受力不好

网友:
有时想想  换个安装方式可能会更理想

楼主:
多谢各位了。只有换个位置了。在想想如何方便。

如果直接用联轴器的话,电机伸出的太远了。 我怕不稳,重心偏向一边。

在问下,用同步轮用多少比的容易设置及转速和力道最好???

网友A:
电机旋转180°加4个等高柱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旋转180°加4个等高柱怎么样?

网友:
把孔旷大,电机穿过去,在外加块板固定电机就好, 不懂画图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在那发了好一会儿呆,终于决定怎么干了。

和上面那位朋友想的一样。开始想把板挖个大洞,可是板才10CM宽,洞挖的太大怕影响强度,只有在边上加块板子专门挖洞固定电机。

只是这样要加长同步带的长度了。

网友:
搭车问一下:是用联轴器好,还是用同步轮好?(两种都有人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延长轴上没有支撑轴承的话 别谈精度了 就是对电机也会造成影响的

一直不看好BT30就是这个观点,R8的缺点就是身高矮小的拆卸很不方便。

网友:
我的57电机插入接联轴器长了,有必要车短吗?长了点会不会影响同心度?请路过的大侠说一下。

网友:
唉  换个安装方式吧

网友:
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要舒服必须银子。图中接杆延长不合理。轻改用多节传动,改变位置。

网友:
延长后加个支点,或者加个尾顶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