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600pro的高手们以及亚拓相关帮忙看一下舵臂和球头的问题!

楼主(2011-07-27):
请有600pro的高手们以及亚拓相关帮忙看一下舵臂和球头的问题

前几天装机 球头拧断在舵臂里面,这东西没有单卖的,买了一套亚拓的600金属舵臂带球头,回来以后发现配件里的球头和600pro原厂飞机带的不一样,要短一截,请问亚拓和各位高手,短这一截可以正常使用吗,不会有啥影响吧,而且,为啥整套的东西和飞机上的球头长短不一样呢?

楼主:
补充一下,图片下方中间那个球头就是随新买的舵臂一套的,长短,粗细形状都和600pro里面带的不一样,求解,是否影响使用,为啥不一样

楼主:
请大家给看看,要不不敢飞呀

网友:
木有问题的,楼主是个讲究人呀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受力主要 是有牙的那部分。看样子是一样大小。

网友:
要用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呀,但是亚拓原厂卖的针对600的金属舵臂带的球头就是这个

楼主:
求亚托的说明

网友:
罗托、周托、虎托你们都在哪里呀

网友:
 我再也不卖亚托的飞机了

网友:
我550里面本来配的是600PRO原配一样的球头。。。但是被我飞丢了一个,买不到呀。。。现在飞机上用的是超级短的球头。。。一样用 不影响飞行

楼主:
卖的配件和飞机配套的都不一样,咋了这是,上面的兄弟还告诉我一定要用长的,这飞机还咋飞呀

网友:
LZ 买HSP61013这个零件就可以了,里面有包含长的这个球头的
D6FF金屬伺服臂 HSP61013
[HSP61013]
建議售價:NT$700元
會員售價:NT$560元
產品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6061-T6鋁合金全CNC加工。
●適用於亞拓DS5ˋDS6系列數位伺服器。
●適用於FUTABA標準型伺服器。
●適用於T-REX 600E / 600EFL PRO。

●數量: 3 pcs
●球頭A(M2x3.5) x 1
●球頭A(M2x3)x 2

网友:
楼上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你应该是个大托,你拆开一个HSP61013看看就知道你说的话又多离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的就是这个,球头大小不对。

网友:
之前600PRO都付長短球頭各一組,現在的好像都改了只放短的,短的更合用,舵機行程可以放大一點

网友:
没问题,就用短的

楼主:
小罗,你可算来了,我今天装上试验了一下,来回打舵试验,应为球头短了一截,产生了一个角度,结果试验舵面的时候,来回快速打舵,结果球头蹦开了

网友:
。。。。。省略100个字,看表演不说话

网友B:
我也看看,究竟啥问题。

网友C:
球头蹦开了???
无图无真相。。。说话要负责任

网友D:
強烈要求視頻!!

网友B:
个人建议,用M2或M2.5螺丝穿过球头固定,后面螺母锁死,这样断球头的可能性很低。也就是用分体球头。
直径变化太大的地方容易产生应力,

网友E:
亚拓要提高一下了

网友F:
没用过600的飘过

网友G:
球头短,两个拉杆成八字,最大行程时受力,角度都大,不敢整,请问亚拓的自带长球头的型号是多少,好便于购买,另外600e无副翼 要求球头装在内孔,而说明书要装外孔,升降舵如果装外孔会有被轴承座干涉,前面两个舵机装内孔会被舵机座干涉,相当无语了,不知道前面的前辈都是怎么整的,另外请亚托们给说说

网友H:
太晚了,亚托们都下班了

网友G:
早上了,都起来上班了?

网友I:
就是让你炸,不然配件没的卖。

网友C:
何苦呢,还是换回550改个600。。。一样爽,还能多飞一分钟。。。配件有的事--------山寨件满天飞

网友J:
600出来了,山寨还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