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HS-PM5K bloggie ,横向对比测试!

楼主(2011-07-27):
声明:此贴目的完全出于对博乐客(PM5K)摄像机的测试,本人并不经营与销售此类商品。
即将服役的载机:

选用DV:PM5K

选用SD卡:SanDisk Extreme SDHC 16G 200X CLASS10 30M/S

选用附加镜头:W-67 0.67倍 广角 + 微距0.67X 镜头

16:9画面拍照测试

                             广角附加镜效果                                                                  原始镜头效果

HD720 60p 加附加镜 60X SD卡

HD720 60p 加附加镜 200X SD卡

HD720 60p 无附加镜 200X SD卡

HD1080 30p 加附加镜 200X SD卡

HD1080 30p 无附加镜 200X SD卡

网友:
楼主用了啥附加镜?

楼主:
40块淘宝买的手机附加镜头 3.6的

网友A:
我的附加镜也是淘宝买的,角度很大,不比GOPRO小,号称鱼眼180度,但画质不如你的好

我的比较是:画质远不如GOPRO

楼主:
通过对比,其实720 60P/30P+3.6附加镜的画质最好。
本身PM5K就镜头虚焦,用上3.6看起来最清晰。

网友B:
传感器类型: CMOS影像传感器
传感器尺寸: 1/2.5”
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类型: CMOS影像传感器
传感器尺寸: 1/2.5”
不爽!

比他大的只有DC了。。。ZI8也是1/2.5,其他监控/FPV摄像头都是1/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附加镜也是淘宝买的,角度很大,不比GOPRO小,号称鱼眼180度,但画质不如你的好

我的比较是:画质远不如GOPRO

能否跟帖一个180度广角的视频样片?

网友C:
200x sd 和60x sd 啥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x sd 和60x sd 啥差别?

画质上我自己也没看出来~~~~~
要在原文件上才能体现出来,优酷传上去后变卡了。
200X=CLASS 10=30M/S
60X=CLASS 2=6M/S
100X=CLASS 4=15M/S
133X=CLASS 6=20M/S

网友:
楼主用的 是W-67的 那种 广角镜头么?

w-67 广角

w-67 广角

网友:
那还真是不错啊 LZ爽了 DV价格很爽 广角不贵 效果也不错 还不怎么变形

就等楼上 上天 看看~ 抗震咋样了~

楼主:
轻木载机正在筹备中,不着急上天。

网友:
好好

有搞头,等你装机看视频。现在坐个板凳,支持,顶顶顶。。。

楼主:
载机已下单发货,不日上安装细节图。

网友:
推荐一个我的广角镜安装方法,供楼主参考:

找一根塑料管,内径略大于或等于广角镜外径,我找的是雷虎50直机尾管的透明包装管。

依照所需长度锯下一段,然后再锯出2条槽,槽的宽度等于PM5的厚度

用热风枪或电吹风小心吹软尾部,使得尾部柔软,迅速套上PM5镜头位置,用手把柔软的塑管尾部紧紧贴住PM5旋转镜头的圆弧部分。

待到塑管温度下降变硬后,装上广角镜,再用吹风机机将镜头头部露出部分塑管,用手捏,使之小于镜头外径,镜头就不会再掉出来了。

楼主:
是个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D:
我刚弄了个 东芝的S20 二手的 也支持1080P ,不知道加这个w-67的镜头咋样,
镜头也买了,收到了 上个测试~
这里说下 这个S20 重量 100G 1080P 录像 带AV-out TB搜 HD-V16 一堆 超薄的~
什么SONY的 东芝的 德浦的 欧立的 都是这一个~价格不贵 二手的300 新的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