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让我疯了的X50

楼主(2011-07-27):
我是名大学生 社团最近新买了一台X50 可是不会调啊 就是那三个
舵机
一直在响 无论是ENT PIONT还是混空 都是不行 动一下油门就全开始响了 求高手指点啊 有图 不知道怎么传……

楼主:
就是这个
一直在响

网友A:
[localimg=400,300]1[/localimg]

网友B:
晕…什么舵机啊?数码的就是正常的!

网友C:
很多数码舵机就是会响的吖

网友D:
是会响 放心飞吧

网友:
那个大学的啊

网友E:
这还没开飞就快疯了,那估计你疯定了

网友F:
这个社团给力。。。我南京大学的。。。连有没有模型社团都不知道,更不要说 x50了,450都是自己买的,小心翼翼照料着。。。

网友G:
伺服机不响,完事儿就要考虑是不是供不上电了,伺服机吱吱作响是正常现象,不比挂心

网友H:
社团:funk:
数码舵机都吱吱叫,不叫就不是数码舵机了 哈

网友I:
响才对啊。。。只要不抖就行

网友J:
一般学校里搞模型,都是搞玩具类得,LZ的学校牛B,搞个专业的直升机

网友K:
雷虎这样的垃圾也敢买.亚托才是全球最好的

网友L:
只要不抖舵就沒有問題。
控的分辨率低了,數碼舵機就會響。

网友M:
我是来收空机的。。。

网友N:
回复14楼:
雷虎那里垃圾了???!!!
亚拓全球最好,估计也就你说了!!!
哎,可怜的娃!呵呵!

网友O:
拿亚拓比雷虎怎么可以?
亚拓人家是铸造走量的 雷虎是精心切削 做的是品质!

网友P:
数码是必须响的,不抖就OK,抖的话你就要检查电调或者信号了

网友:
你要是数码舵机
数码本身是有声音的, 可是!!!!! 你看看球头 太紧了 ! 拿扩刀 扩一扩, 有什么问题 加我QQ 大家互相探讨一下, 我也是 学生

网友Q:
大家不要误导,说清楚什么情况先,声音大吗?说不定是舵机没有调好,卡死的声音

网友R:
LZ我拿不响的和你换怎么样

网友S:
南京大学不错了,至少还能飞450。我南航的,老校区飞f3p都嫌地方小……

网友T:
当地找个模友老师吧,事半功倍

网友U:
把舵臂拆了打两下舵以后看响不响…如果不响了…就说明安装方面有问题…让舵机受力了…

网友V:
回复 网友K:
亚拓是你爹呀 亚托和雷虎是一个等级的吗
装B 看你这种人就恶心

网友W(2011-09-22):
回复 网友J:

网友X:
建议楼主上段調机视频好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