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拆横轴..问题来了.

楼主(2011-07-27):
是新的主旋翼~第一次拆横轴~经验不足~然后用1.5MM螺丝刀扭啊扭~发现根本不行~另一头会动的~上两把1.5MM的一把固定~一把拧~然后只能拧出一头的~另一头(还把一把螺丝刀圆了一点)不敢再拧了,搞不出来~怎么回事~不会是滑丝了吧?

网友A:
加热后再拆啊

网友B:
 照片,看圖教你

网友C:
拧出一头就可以抽出横轴了.拉桨夹拆就可以了.

网友D:
。。。。。一看就知道要两把螺丝刀的

网友E:
我是用老虎钳垫着餐巾纸夹紧一端后把另外一端弄出来~

网友F:
钳子夹住拧……但别一鸡冻把横轴夹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