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人品不好,数次受尽副厂件的折磨…………

楼主(2011-07-27):
自从被副厂的旋翼头、中联、十字盘折磨n次后(就是精度不够,无论怎么调试都解决不了震动,飞机空中摆动等问题,换yt件马上解决),决定不再用副厂件……结果这次炸鸡后,再次不淡定了,这次买的是尾中联+两个尾桨夹,什么牌子就不说了,反正是个很出名的副厂件,装好后,飞机锁尾很困难,尾垂狂抖,以为是尾桨的问题,换了没解决,然后逐项检查,一一调试,结果还是一样,折腾了大半天,最后才把问题怀疑到新换的尾中联+尾桨夹上,仔细检查后才恍然大悟,有两个问题,问题不好形容,看图大家就明白了:
问题1:图上箭头指的那一圈两边不一样厚,锉刀修正后问题解决。

问题2:这个里面的厚度不一,导致轴承多一截出来,自己打磨后解决,还是看图

上述两个问题都是很难发现的,说白了就是cnc机器的精度问题,哎………………看来以后还是少炸鸡啊,副厂件不省心啊

网友:
省钱省心不可兼得啊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一次超猎奇的  本来只是在调试机机 飞到2米高吧 还是在草地上 练一下熄火降落吧 一个不小心机侧翻摔草坪上 摔的很轻 看了一下 没有什么严重问题 桨也没受伤.在仔细一看..副厂横轴断了

网友:
这个容易解决 把桨夹薄的装中联厚的那边去就搞定了

网友:
飞*的尾中联的确是烂。。。。我买了一个也跟lz一样,而且还是铜的,一碰就变形了。。。
后来我买了固郎的钢中联,质量也不错。
总之,涉及到精度要求的飞*的件都不行

网友:
有学习了一次副厂件的问题

网友:
是呀,我也是有有同感,飞越的件确实不行,我的飞机现在还震的要命

网友:
三飞的产品

楼主:
搞了半天大家都是同感啊………………以后这些设计飞行精度的东西,都用原厂件啊!

网友:
亚托贵啊,新人表示压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