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垃圾步进电机

楼主(2011-07-27):
因为不能肯定我捡的几个垃圾57步进电机到底是二相还是四机,搜到一个驱动模块是二相四相都能用的,STK672-080,淘宝上一块驱动板才33元,于是先买二块试试,4元一片的STK672-080也买了6片准备试验烧了也有换 ,也买了555脉冲发生器,刚才把线按电机原排列顺序接有震动不转,错开接转了,电源18v时总电流才0.09A,步进电机轴的转速大约每秒5圈

楼主:
用18v开关电源串个16v可调电源把电压逐渐提高到34v,把脉冲降低到步进电机主转速每秒2圈时总电流300多mA,力矩很大,用手抓不停,把步进电机转速调到每秒4-5转时电流则降到约100mA,用手可将步进电机抓停

楼主:
空转了十几二十分钟,驱动模块温度也不到4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的??
5块钱一个从收废品的游戏机拆的

楼主:
我捡的垃圾57步进内部线路很可能是这种,该是二相还是四相?

网友B:
我也买 了这一款驱动..本来想一次要3片的.想想还是算了....先要1片试试..

收到一次...跟东方两相比,速度差了一大截..跟卖家沟通说可以换光耦....

于是再要一片换过光耦的,原价加3块...再测...稍稍好些...快不了多少...

还是一分价钱一份货吧..我是用来做车床自动走刀...做CNC可能不行...

楼主:
还有每秒1-2转时的电流才接近电机的标称电流,而且力矩最大,用作DIY雕刻机是否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 了这一款驱动..本来想一次要3片的.想想还是算了....先要1片试试..

收到一次...跟东方两相比,速度差了一大截..跟卖家沟通说可以换光耦....

于是再要一片换过光耦的,原价加3块...再测...稍稍好些...快不 ...
我看了评价有些人说比TB6560的驱动还快哦,我的步进电机是高电压型的,再快的驱动板我那垃圾电机也不适应呀

网友C:
 3A不去干木工了?

网友:
传说中的老虎机电机

网友:
7楼的黄色本本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A不去干木工了?
大热天蚊子多,汗也多, 近一个月不玩木头了

网友D:
3A转玩数控啦?
这几天热得要命,调一台新买的14寸带锯汗水滴在工作台上第二天就锈了,歇几天。

网友:
兴哥,是想搞个电机来玩玩,坛子上的兄弟是否半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3A转玩数控啦?
这几天热得要命,调一台新买的14寸带锯汗水滴在工作台上第二天就锈了,歇几天。

晚上稍凉点又有蚊子

网友:
那个驱动板我买了3个,质量非常差,上机的两块板没多久就报销了,还有一块没上机也莫名其妙坏了,联系卖家也说不出怎么回事,卖家感觉是个门外汉,后来说是问了下可能是STK672-080烧了,因为是拆机的。现在扔一边没时间弄,感觉这板用的料比较差,元件质量不行,板的设计可能有问题,根本不能长期稳定工作,完全没有买的必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捡的垃圾57步进内部线路很可能是这种,该是二相还是四相?
这个线路二相四相都有,最好是看一下铭牌上的标识,如果是1,8度的步距角就是二相。

网友F:
3A还真把它玩转了,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线路二相四相都有,最好是看一下铭牌上的标识,如果是1,8度的步距角就是二相。
是1.8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3A还真把它玩转了,羡慕啊。
没玩过感觉很好玩的

网友G:
3A经常换工种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3A经常换工种玩
呵呵,孕妇这段时间不出来了,坐月去了?

网友H:
三A总是能玩的又经济又实惠 。

网友I:
仅靠步距角无法确定相数的.二相,四相基本上都通用的,很难区分.

网友J:
这个672的步进驱动板我买了

还不错,做雕刻机是可以用的到的。用8细分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A总是能玩的又经济又实惠 。
业余玩玩就得隔三五天去垃圾堆转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仅靠步距角无法确定相数的.二相,四相基本上都通用的,很难区分.
我现在的接法也搞不清到底是二相还是四相的接法 ,把两组接线换位即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不错,做雕刻机是可以用的到的。用8细分很稳定。
今天我也把驱动板同时接多一个步进电机(并起来)空转了一个多小时也正常,细分开关第个开时转速提高一倍,三个都关即是8细分

网友K:
33元的板子嘛,凑合吧。

这板子4或8细分效果好些,16细分那个光偶太差上不了高速。

网友L:
就这电压别指望上高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这电压别指望上高速了吧
这板子能加45v电压呀 ,我现在是用可调电源串个18v开关电源呢

网友:
 小心发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33元的板子嘛,凑合吧。

这板子4或8细分效果好些,16细分那个光偶太差上不了高速。
正常中等速度时步进电机每秒多少转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板子能加45v电压呀 ,我现在是用可调电源串个18v开关电源呢

离 24 V 的 8 ~ 10倍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离 24 V 的 8 ~ 10倍差远了
输入电压是电机标称的8~10倍 ?
这里找到个图

楼主:
把输出级再加个高耐压的NPN管呢 ,像下图

网友L:
引用 楼主:
把输出级再加个高耐压的NPN管呢 ,像下图

那是跑高速的极限安全电压,不是有人的几点几伏的电机用6,70伏驱动么,毁灭式玩法
加管可以,不过貌似细分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是跑高速的极限安全电压,不是有人的几点几伏的电机用6,70伏驱动么,毁灭式玩法
加管可以,不过貌似细分就不准了
像我现在用30v的电源,把步进电机的转速调到每秒3转左右用手抓不停,再将电压升至45v,力矩应该够大了,这个速度驱动三轴是否很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像我现在用30v的电源,把步进电机的转速调到每秒3转左右用手抓不停,再将电压升至45v,力矩应该够大了,这个速度驱动三轴是否很慢

快慢看每个人认为了,嫌慢就不细分或少细分,你这电机跑的声音比较温和

楼主:
引用 网友L:

快慢看每个人认为了,嫌慢就不细分或少细分,你这电机跑的声音比较温和

电机得加减震垫声音才温和

楼主:
引用 网友L:

快慢看每个人认为了,嫌慢就不细分或少细分,你这电机跑的声音比较温和
细分数越大转速越慢?可是商家的资料是16细分时一个脉冲电机走2步呀

网友M:
复印机里的我买到两套(6个),连驱动一块拆的,接口电路搞不定,还在箱子里埋着。呵呵!
等要做的时候少不了请教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复印机里的我买到两套(6个),连驱动一块拆的,接口电路搞不定,还在箱子里埋着。呵呵!
等要做的时候少不了请教各位
驱动模块是STK672-80?买块接口板按图接驱动板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分数越大转速越慢?可是商家的资料是16细分时一个脉冲电机走2步呀

呵呵,去你买板子的那里看了看,还以为人家误导你,应该是16细分时一个脉冲电机走2微步,脉冲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效,这个是STK672的设计,只在M3 = 0时是这样,和细分数越大越慢不矛盾。理解性错误

网友L:
就是 STK672 和 TB6560 同是16细分时 672比6560快一倍,M3 = 1 时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是 STK672 和 TB6560 同是16细分时 672比6560快一倍,M3 = 1 时都一样
刚才又试了,那三组细分开关,第一个开速度快一倍,第二个开停转并震动,第三个开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我的板子有问题?

网友K:
拿万用表量下步进电机的相电阻,看看电阻多大。

如果电阻比较大,驱动要高电压才可以上高速。

测试时注意驱动STK672 最高最好电压不要超过 35V。

网友:
另外3条A你没连接电脑,

驱动测试时是直接发脉冲,没有加减速过程,因此肯定上高速度就堵转。

网友:
步进电机不能一给脉冲就可以1000转,要有个加速度过程,即先慢后快才可以。

配个电脑安装个Mach3再说吧,上1000转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拿万用表量下步进电机的相电阻,看看电阻多大。

如果电阻比较大,驱动要高电压才可以上高速。

测试时注意驱动STK672 最高最好电压不要超过 35V。
中线到各相(线)的电阻是70欧,用脉冲接入(频率约300Hz)时转速每秒约1.5转,电压34v电流约300mA此时电机最有力,把脉冲频率调高,使电机转速升高至每秒4~5转时电流减到70~80mA,电机明显无力了

网友K:
70欧的电机?

电阻完全大了点,我手头的57电机量了才5.5欧,换个电阻小的电机看看。

网友:
电压34v电流约300mA,算下来才 34V X 0.3A= 9.4瓦功率,电机和驱动不适合。

网友:
插个队,晒晒拆到的板子!电机没翻出来,热的不想动!

有3个配套的电机

有3个配套的电机

两边的型号不一样

两边的型号不一样

就2个

就2个

有刷电机调速的

有刷电机调速的

这块的三个电机都拆到手了

这块的三个电机都拆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70欧的电机?

电阻完全大了点,我手头的57电机量了才5.5欧,换个电阻小的电机看看。
手头只有个2A2.6v四线的二相电机,这驱动板是接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70欧的电机?

电阻完全大了点,我手头的57电机量了才5.5欧,换个电阻小的电机看看。
翻出个15欧的小电机试了,电流是大了许多,但速度高了电流也降了很多,再高点也堵转

楼主:
这电机只标电阻没标电流,空转几分钟热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