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450Pro 电调发烫

楼主(2011-07-27):
第一 次飞四轴 没敢飞高,就在地上溜来溜去,时间2、3分钟,一个电调有点烫手其他三个还行;过几分钟接着来,这下是另一电调烫手其他三个不烫(第一次烫手的电调这次也不烫),这样子算正常吗? 要是四个一起烫还可以理解。有知道的给说说,谢谢拉ro

网友:
这个是 由于电调上的BEC电压的少许误差导致的,其实每个电调都有一个BEC,即稳压电源。
一般情况下,只有一个会起作用,所以温度较高。属于正常现象。

一般都是同样一个电调会烫一点的。

网友:
这个是由于 电调的 5V 供电管子差压引起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A:
可以把其中3个电调的电源线调出来~只保留其中一个电调的电源和飞控连接~~~~~~~

我的KK 扳子也是在和你一样的毛病~~~~~后来拔掉其中3个的电源线  保留3个的信号线~和负极线  \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其中3个电调的电源线调出来~只保留其中一个电调的电源和飞控连接~~~~~~~

我的KK 扳子也是在和你一样的毛病~~~~~后来拔掉其中3个的电源线  保留3个的信号线~和负极线  \

问题就解决了
  这小 鸡鸡 是你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小 鸡鸡 是你做的?

这个小九九 不是我的  借用别人的图片   我的是KK飞控  线也是这样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其中3个电调的电源线调出来~只保留其中一个电调的电源和飞控连接~~~~~~~

我的KK 扳子也是在和你一样的毛病~~~~~后来拔掉其中3个的电源线  保留3个的信号线~和负极线  \

问题就解决了

什么原理。。。。

网友:
只留一路BEC,就不存在压差的问题了,我的Y6挑了5根线,呵呵

网友:
7805芯片压差的存在导致灌电流,引起发热。如果四轴不接云台,一个电调的bec已经足够供电,所以剔除别的三个电调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