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刀,断刀,断断断到我怕.请雕刻过经典壁虎的大虾救命~

楼主(2011-07-27):
小弟是新手.第一次真正开机雕刻壁虎.用的是铝合金片....3.17MM的三面雕刻刀...第一刀下去.轨道一走.刀立刻断掉.换一把以后.我怀疑是主轴速度过于慢,行程太快雕刻刀是被卡断的.然后我加快了主轴速度.再次雕刻.又断,我怀疑是自己的原点位置太低了雕刻的时候位置太深导致主轴没力..然后我往上调了一点.可能因为调得太上了.壁虎一个印子出来了.雕刻完以后.因为深度不够.只有一个小片片的壁虎印子.跟高手门做的完全不一样。一点立体感都没有.后来我发现刚开始我设置的原点是没有错的.雕刻壁虎第一刀下去.就是往下3MM以后开始移动的.可是.假如我的到是3MM的深度.丝杆一移动.主轴完全跟不上速度.必然会再断刀,后来自己试着把主轴的高度手动一点点的往下降.才有那么一点点立体感出来.但已经重复了壁虎的G代码3-4遍了.才那么一点效果.请问是不是我的加工方式有问题呢?为什么我雕刻壁虎不能一步到位的雕刻?我是不是应该先用一根粗一点的铣刀粗加工一次再换3.17的雕刻刀再加工一次呢?还是我的MACH3没有调好呢?请高手解答.小弟心里特别着急.非常感谢.

网友:
出代码的时候注意原点设置

网友:
标题

铝合金,3mm,我的神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用人家雕木头的刀路拿来雕铝的.

网友:
如果是加工中心,下切3mm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是diy机器的直接改成0.3mm吧。

网友:
自己学着做刀路,对付木头和金属不可能用一样的刀路

网友B:
3.17MM的三面雕刻刀

刀好像不合适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刀路不对,不能用雕有机玻璃(代代木)的刀路雕铝,自己做分层雕的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好像不合适啊

同意,刀不对!
小一点的图案用平地尖刀,大的可以用圆弧刀。
铝合金下切3mm也有点猛了
还有 主轴转速多少??

网友:
即使加工中心也办不到3.17刀下铣3mm不断刀,不是主轴力量或机台功率、震动问题,主因3.17刀具太细及材质选用问题,三棱刀对上铝合金且下刀量3mm一定断刀,即使用铝专用刀,下刀量也要小很多...

请依序遵循:开粗→中清→精铣→清角、边→切型等步骤,确保工件质量与刀具寿命:
1.用球刀开粗→平刀中清(有小区域面积的话)→单刃螺旋铣刀或细球刀精铣→10~30度尖刀清角→侧铣刀切外型
2.3.17刀具对上铝合金之下刀量请由0.1~0.5mm开始试。
3.刀具选用遵守:大→中→小
   刀具直径遵守:粗→中→细
   刀具角度遵守:平←→球→大角度50、60→小角度10、20
   刀路製作遵守:大面积刀路→余量中清、精铣→局部清角
4.刀具选用钨钢球刀快速开粗→铝专用刀铣及清角,兼顾效率与质量。

不要想要一次到位,单刀闯荡江湖,以手机外壳为例:模具使用7~10种刀及刀路加工呀!!

网友:
主轴:功率、速度(转速)
机器钢性

人家雕都是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向下雕(都说了是雕不是铣)
就是木头也不好一次成型啊,再怎么还要2下吧,开粗,精雕

你铝合金的一次干3MM????一刀成型啊

慢慢试吧,什么主轴什么刀什么速度什么进深(给进度)什么材料

楼主:
综合了前面老师们的提议.我大概明白自己问题出在哪里了.
刀路不对.这个小壁虎是网上下的.原来刀路还有分是什么材料与刀路走向有关.这点很重要.
然后就是3.17雕铝合金的话.一次进0.3MM的刀.肯定没有问题.继续恶补才行.感谢几位~

网友:
可是不能把铝当木头雕的,我雕铝件下刀都是0.2,雕铁都是0.1

楼主:
谢谢LS各位.我大概明白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下切速度别太猛了。。。。。雕金属要分层雕刻的

网友:
我狂汗。。。不分材料强度

网友:
我的神,我掉木头都没下过3MM,你也太猛了吧!3MM干铝,你有多少刀会断多少的。

楼主:
感谢10L师父指点~现在大智明白了.今天回家决定自己设计刀路.弄个简单的圆形也可以..谢谢各位~

网友C:
分两次雕就行。一次开粗,一次精雕。我就是这么雕的。要刀路我可给你

文件名: 1.rar
描述: 1.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42ddd8a-b91b-11e0-88b8-0015c55db73d/

文件名: 2.rar
描述: 2.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46c3485-b91b-11e0-944a-0015c55db73d/

文件名: 加工详情.rar
描述: 加工详情.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b3edf6e-b91b-11e0-8b8e-0015c55db73d/

网友:
楼上真热心。
除了说感谢,还能说什么呢!

网友D:
本论坛的下 载真是它**坑爹!坛友好不容易传上去了,下 载时却要到一个垃圾网站去!

网友D:
每次想下东西时只要进到那个恶意网站,就马上屏幕上出现一堆强制弹出的垃圾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论坛的下 载真是它**坑爹!坛友好不容易传上去了,下 载时却要到一个垃圾网站去!

大家真热心!!
论坛经营不易,需大家爱惜维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次想下东西时只要进到那个恶意网站,就马上屏幕上出现一堆强制弹出的垃圾图片!

没有办法忍着一点吧,感谢提供刀路

网友:
用时主要先看下刀路,不要盲目雕。弄清在上机,这样安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两次雕就行。一次开粗,一次精雕。我就是这么雕的。要刀路我可给你

文件名: 1.rar
描述: 1.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42ddd8a-b91b-11e0-88b8-0015c55db73d/

文 ...

想下 载刀路 电机那个立即下 载怎么没反应啊

网友:
都是好淫啊,我用2mm立铣刀,进深1mm,干合金铝,还算过得去。

网友:
铝合金 3mm 专业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