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3GX

楼主(2011-07-28):
大家好啊,想入个4503GX玩玩,有几个问题想先了解一下下
第一,是不是无副翼版本的 都的用3G的那种大桨啊,用普通的玻纤桨可以不啊

第二,我手里还有个6S的电机,也有个可以支持6S的电调,BEC输出是5.5V  请问一下3GX能不能吃得消啊,是不是在加一个外置BEC啊   兄弟问的问题可能有点白痴,,但还希望明白的给说下啊,,,谢谢哦

网友:
都可以,不过新款的是450mx的马达,动力也是很猛的

网友:
回答正确,加十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啊,想入个4503GX玩玩,有几个问题想先了解一下下
第一,是不是无副翼版本的 都的用3G的那种大桨啊,用普通的玻纤桨可以不啊

第二,我手里还有个6S的电机,也有个可以支持6S的电调,BEC输出是5.5V  请问一 ...

你买个PRO上6S电机哈,然后把450MX出给我

网友:
都可以,
450mx马达,3s动力很猛

网友A:
第一:无副翼桨重心比普通桨靠外,飞起来要笨一些
第二:飞机动力够用即可,不必追求极致。6s我用过几次,买了10副桨,被6s射掉6副。我那还是75%的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无副翼桨重心比普通桨靠外,飞起来要笨一些
第二:飞机动力够用即可,不必追求极致。6s我用过几次,买了10副桨,被6s射掉6副。我那还是75%的油门

多谢牛牛提醒
看来我不迷恋6S动力啦
买个450MX电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6S电机是怎么射桨的?原因是什么,以后可以吸取教训~~~~~~~~~~

网友:
6s与射桨没有必然联系转速太高就换马达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