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 射桨炸机(图片+视频)

楼主(2011-07-28):
450 Sport 第535个起落,第10次炸机。

下面视频超近距离(摄像机和飞机的距离不到1米)记录了射桨瞬间的声音从第50秒开始”。
因为飞机起飞还不到2秒,高度不足半米,所以没有图像。
本来拍视频是为了给毛哥看看,要他指点一下我的技术问题。
 没想到视频声音成了我分析射桨根本原因的黑匣子。

怕引人围观,事发现场没有拍照片,回来补拍的。
但有视频超近距离(摄像机和飞机的距离不到1米)记录了射桨瞬间的声音。

因为是草地,两片桨落地时得到了有效的缓冲,没有受到撞击,故毫发无损。
450桨的射程大概是6、7米的样子,两片桨的落点也几乎对称,但速度极快,我眼睛只看到一物体闪一下。

事故原因:内丝横轴螺丝断裂
大概有80个起落左右了,横轴螺丝拧得并不是很紧。飞机起飞后不到2秒,高度不到半米,就射了。
3D悬停油门大概在85%,估计还是转速过高了(就是昨天才把3D油门曲线提高一点点的)。
真不知那些100%全油门运行的内丝横轴是怎么做到不射桨的?

我的“幸福号”头罩打了个大窟窿,估计是碳纤副翼干的。
听说“和谐号”也出事了,真是祸不单行呀。。。。

平衡杆也很有对称曲线美。
碳纤副翼没坏。

大齿盘是每炸必坏。
奇迹的是小齿盘至今我10次炸机,一次都没坏过。
机身上满是草屑。

尾波箱(飞越的)歪了,但尾管和尾推控制组件及尾桨零件貌似没坏。
冰人和飞越的尾波箱都没有那个凸点定位,貌似还是不科学。

大桨夹一体连杆是早几天换上去的(飞越),炸裂了,但另一边原装的没坏。
副厂和原厂的朔料连杆和球头扣在精度和柔韧度方面区别还是较大的。

网友:
应该冰人3MM外丝横轴

网友:
还行  感觉损失不是很大   没射到人万幸

网友:
听声音是有很大的双桨 85%的油门或者100%不是导致射桨的原因 80%起落的螺丝疲劳度倒是有可能 我一直用100%直线 内外丝换着用 两年了没射过 不过我一般没有80起落不炸的时候

网友A:
LZ这个视频是让看啥呢

网友B:
内丝横轴 是原厂YT的吗? 我也得检查下偶的了。。。。

网友:
嗯,那声音不对头,确实有很大双桨的样子

网友C:
从听感上。。。我主观认为这机器至少有2CM的大双桨。。。
螺丝完全有可能是硬生生被震断的

网友:
和我的如初一折,是内斯横轴螺丝松了,但是我就很幸运了,在10米左右的高空射桨,马上收油门,然后自由落体,机壳先着地,只是坏了机壳,回来后内丝螺丝多上了点螺丝胶,调了一下双桨,立刻复 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听感上。。。我主观认为这机器至少有2CM的大双桨。。。
螺丝完全有可能是硬生生被震断的

 嗯,谢谢。
我刚才又仔细听了一下声音,也感觉是先出故障了,然后出现双桨,然后螺丝断裂,最后射桨的。
那我回去再仔细检查一下旋翼头,看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双桨。
本来拍视频是为了给毛哥看看,要他指点一下我的技术问题。
 没想到视频声音成了我分析射桨根本原因的有力突破口。

我第一个起落没有双桨,这是今早第二个起落时炸的。双桨是突然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丝横轴 是原厂YT的吗? 我也得检查下偶的了。。。。

内丝横轴和螺丝都是飞越的。横轴没事,是螺丝断了。
估计是双桨震动引起螺丝断裂的。原因正在与和谐号同步调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视频是让看啥呢

视频超近距离(摄像机和飞机的距离不到1米)记录了射桨瞬间的声音,从第50秒开始

网友:
 楼主我还停留在理论阶段
实践都毛有

网友:
视频看得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楼主:
 我还有10根内丝横轴,如果用完这10根,没有再射桨了。就坚持用内丝。
 如果还出现一次射桨,我就立马改外丝。

网友D:
  請那些喜歡在家裡近身飛450的人看看甚麼叫意外

网友:
其实。。。自从用了外丝之后就没用过内丝。。。不光螺丝容易圆。。。让中联报废。。。而且还担惊受怕。。。怕射桨

网友:
这个就不好分析了

一个是 横轴本身的质量问题

再一个是  机身是否震动过大导致金属疲劳

网友:
哈哈,上星期我也是这样射桨炸了,草太密找了好久才找回,原因估计是之前小炸没有更换这个螺丝导致了疲劳断裂,看来这个不能省

楼主:
嗯,可能被 LS 说对了,就是上次,我玩低空熄火降落,扫桨炸机,换了主轴,没换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那些喜歡在家裡近身飛450的人看看甚麼叫意外

嗯,凡事总有个意外,而这个意外比中500W的几率要大得多得多。
看到这个贴的朋友,请不要在家里近身飞450了。这也是我发这个贴的重要目的之一啊。

网友:
看那断在横轴里的螺丝,真眼熟。前些天我也遇到了这样的射桨,而且不止一次。当然也作了很多总结。

很多情况下,横轴螺丝拧紧点,会比松弛的状况更安全。上螺丝胶更是必不可少。大桨在高速旋转时,容易把横轴螺丝给带松了。一松,3D时猛烈上下螺距,屡次撼动,就会把细小的螺丝渐渐折断。有时虽然没折断,但下来检查时,桨夹都要脱出来了,更危险。还是紧好。

网友:
螺丝拧紧的时候,虽然也有这种变距的撼动作用,但更多地表现为螺丝的轴向力,类似于”拔“螺丝,破坏力就不大了。而螺丝松的时候,大桨夹用手一掰都能晃,变距的作用就变成”折“螺丝了,破坏力很大。

网友:
听声音双桨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听声音像有双桨拍风的声音。

网友:
轴没弯没变形,可能是球头扣松,和球头之间有虚伪造成的双桨。

楼主:
嗯,谢谢各位帮忙分析。
最后总结:
1、估计还是那个球头扣先断了,然后,随着飞机的螺距增大,球头扣受的力越大,然后就出现双桨,使得飞机震动厉害。
2、估计横轴螺丝金属疲劳,有内伤,因为之前一次小炸,没有检查横轴和换横轴螺丝。使得螺丝在飞机双桨情况下轻易就被震断了。

网友:
果断换3MM横轴
旋翼头上的球头扣买包亚拓的吧,20块钱,起码几百起落。其实也就一副桨钱。 以前用飞越的,现在全换亚拓的了,亚拓塑料韧性好点。

网友:
为啥一片模糊- - 摄象机超近距离贴塑胶跑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