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密封问题?

楼主(2011-07-28):
汽油发动机曲轴箱的密封,下面两种方法哪一种效果好。
一、轴的一端用一个轴承加一个油封,靠油封来实现曲轴与曲轴箱的密封。
二、轴的一端用二个带盖的轴承,靠轴承上的四个盖来实现曲轴与曲轴箱的密封。

网友:
第一种吧

网友:
肯定油封好啊

网友:
第二种…第一种机器会多了一个负载

网友:
LZ问的是密封效果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还是选择用油封吧。因为这该死的发动机靠外面的一个轴承可以轻松套入曲轴,根本不密封,看似有四片密封盖,其实只有里面一个轴承上的二片密封盖在起作用。之前厂家曾经回应这种采用二个带盖轴承而不用油封的设计,发动机漏点油很正常,现在连续运转不超过五个小时,漏油严重到无法持续运转。不过要感谢厂家再次提供了折腾的机会!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发动机?
我自己DYI的发动机也有你说的问题,我用的是轴承本身的密封盖,没有用油封,也没看到漏油啊。

楼主:
发动机牌子就不说了,没意思,影响别人生意就不和谐了,反正买回来后是自己换了活塞环才转起来的,现在用中阳和小松。闲着没事,又用它装了一个CAT,没跑几次,最近一次熄火后想加油再跑,就再没发动起来。回家后又试着发动几次,没动静,再调油针,能着但不能持续运转, 之后发现舱内全是油。

网友A:
是我的话宁可马力小一点,换来船仓的干净和发动机的稳定。还有一点,LZ说的靠外的轴承套上曲轴很松,没密封效果,那你装油封的时候恐怕有必要把油封装在靠里的位置,不然也有可能密封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话宁可马力小一点,换来船仓的干净和发动机的稳定。还有一点,LZ说的靠外的轴承套上曲轴很松,没密封效果,那你装油封的时候恐怕有必要把油封装在靠里的位置,不然也有可能密封不住

那个松和紧也就几丝而已,油封完全可以封得很好的。
油封装里面,轴承装外面 会带来更多问题的:曲轴的受力、轴承的润滑都会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晚按照一个轴承一个油封的搭配(油封当然在外面)重新组装完毕,安装过程动作有点粗暴(死马当活马医,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恰当的工具,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刚才发动了下,工作还算正常,只是低速油针只开了差不多0.7圈,怠速螺丝拧紧后再放松了差不多0.7圈,感觉怠速螺丝和油针的圈数不成比例了,不知这情况是否属于正常?

网友:
LZ不是用热装配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轴承是加热曲轴箱后压进去的,曲轴是敲进去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将轴承也加热呢?

网友:
发动机进入,不一定是软轴进的,,也有可能是排气入水管入水,

网友:
我的发动机全都是双轴承,

不管是小松还是其他机,不是的回来我也改双轴承.

没有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我1.32米船可以怠速跑5分钟发动机也不会熄火.

至于高速,认识我的人都知到,我需不是最快的船,但也不是最慢的船.

我个人认为轴承硬搞进去是不正确.

另外楼主要检查一下,曲轴是否有变形了.收到很模友寄来维修的发动机.很多人没有注意插水后曲轴很容易会变形.
或有些进水后没有当场把机体的水排清,导致里面生锈的.